新到的开源扫频仪,小试了下性能

楼主(2019-05-31):
先测试了下455E陶瓷滤波器。

测试方法:串一个1.2K电阻,测量输出。
测量了3个,如下图。陶瓷晶振果然够离散的.

然后测了下把DIY的AM收音机的调谐电路。
测试方法,LC直接串在输入输出中。
注明:有2根线的原因是,红色是串在阻抗变换的线圈上,蓝色是直接串的,所以看起来Q值要高些。

有了这个,做个能够响的AM收音机应该不难了。

网友:
这个扫频仪图示效果象陷波多些,滤波是有用信号通过其他信号衰减,陷波是不要的信号衰减其他信号通过。

网友:
开源扫频仪是什么,哪里买的?另外测滤波器的图的图好像有点问题,455的滤波器,图上频率点差的很远,是滤波器问题还是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
没有这个,做个能够响的AM收音机也应该不难。

网友:
哪里开源的?

网友:
恭喜楼主在无限垫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能否把扫频仪实物上一个图瞧瞧??

网友:
我用虚拟扫频仪测得455EW曲线很好的

网友:
有开源资料么 ,请和 大家 共享 下呗,期待期待……

网友A:
淘宝网上的" 扫频仪-AD9834-2-40 V2.02,电容电感测试器(无铝外壳)"才139元,我入手玩玩测试一下所配的小板内自带的1000PF电容最高到100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网上的" 扫频仪-AD9834-2-40 V2.02,电容电感测试器(无铝外壳)"才139元,我入手玩玩测试一下所配的小板 ...

电容怎么可能出现这样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怎么可能出现这样曲线?

接上小测试版或者直接输入输出是这种图40兆的带宽,所以正常,但是用于测量收音机的455k、465k、10.7M中频足够

网友C(2019-07-08):
没有 设备 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 设备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