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前级的声音试听

楼主(2019-06-01):
胆前级的声音试听

用6J1做胆前级。6J1接成三极管放大,给人的感觉声音不够厚重,于是做了第二台胆前级,采用6N11*2,三极管放大+阴极输出。在输入端加上了音调控制。这样用6J1做第一级放大,输出给6N11胆前级做第二级放大。由于6N11放大前有简单的音调控制,可对音频频率略有调整。6N11输出给集成电路小功放。双声道每声道输出15W。整体听感比单独听功放略好些。
请听: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wNTE2MTcyN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收听,我做了个6J1胆前,想学习张教授的经验,请图纸学习参考。多谢。

太客气。我不喜欢加负回授的东西。所以电路极其简单。我始终觉得无负回授,声音才觉得自然。
电路如下:

网友A:
已收听,我做了个6J1胆前,想学习张教授的经验,请图纸学习参考。多谢。

网友:
小机箱,真漂亮。

楼主:
小功放采用了隔离变压器,负担副音箱和中置音箱。
隔离变压器采用30W铁心。采用1:1绕制,可有效消除数码声。

顺便感谢于版给加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功放采用了隔离变压器,负担副音箱和中置音箱。
隔离变压器采用30W铁心。采用1:1绕制,可有效消除数码声 ...

想看看你的音调电路详情~~~~~~

网友:
听了效果不错.电子管的中高频/石机低频,这应该是完美的组合,全胆/全石都有各自优势,迷信全胆的应该注意这点.石机低频靠的大电流驱动力度强,胆机在低频就是松软无力(所谓的肥),假如用均衡器那是另外的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你的音调电路详情~~~~~~

音调就是上面电路所画的简单音调控制。电位器采用是100K。

网友B:
引用 楼主:
音调就是上面电路所画的简单音调控制。电位器采用是100K。

图里只有高音和低音,
没看见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里只有高音和低音,
没看见中音。。。

没有安装中音控制。因为大旋钮被改为波段开关,以供选择线路输入。

左侧高音旋钮就成了音量控制,中音成了高音控制。

楼主:
上面录制的一段歌曲,是由电脑接FM发射器发射,由收音机接收的。频带有一定限制。音箱是自己画图,请木匠做的,采用的样式为老式的。音箱为左右主音箱,左右中音副箱和左右高音副箱,中置音箱和独立低音音箱。请听由碟片直接播放的:

补充内容 (2019-6-19 04:30):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listitem_page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