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前级管中噪音最低的E280f ,看看有人用过么

楼主(2019-06-01):
有高端名机用过,也想仿制一个,求个电路和输出牛参数,三极管接法的

网友:
管子不便宜。用不起。

网友:
电子管噪声高低取决于电子管电极个数和跨导。电极个数越少,噪声越低。同样跨导,三极管噪声小于多极管。这个数值很低,没有必要考虑。电路噪声是主要因素。

网友:
性价比不高

楼主:
可是就看中这个管子了

网友:
我的记忆中6C12的噪声最低,比12AX7,ECC88低得多

网友:
要在电路设计上考虑,不是说低噪声管做出来噪声就小,做不好一样噪声大。

网友:
想吵得就吵---------不信邪-------不烧币

网友(2021-11-21):
这管子太贵了。。普通管子,做好供电一样听不到噪声,除非你做唱放。

网友:
我听过一句话,脱离了信噪比谈噪声那是耍流氓,深以为然

现代胆机一般用CD这类(或者差不多输出电平的)音源,输入信号本身具有比较高的功率和信噪比,因此专门的所谓低噪声管没太大意义,你要是弄个唱放还说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