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老司机防冻液低于下限问题。

楼主(2019-06-01):
上午刷车时,发现防冻液低于下线2厘米了,是添加还是全换掉。全新爱丽舍,2年车龄。

网友:
先加些纯净水看看,如果还却水就要检查哪里有漏的地方。

网友A:
少量加一些可以,但要加同一颜色的。

网友:
上次保养修车的把我加满了,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B:
两年加点就可以,同品牌同型号的,加到上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年加点就可以,同品牌同型号的,加到上线就好。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量加一些可以,但要加同一颜色的。

感谢!一定加同颜色,我的是黄色

网友(2019-09-20):
同样颜色的补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