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1作前级电压放大用多大电流合适

楼主(2019-06-01):
网上找了两个图,一个8.2ma,一个2.2ma,差别还挺大,故来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10k,屏流8.2ma,用一段时间管壁容易发黑,所以心想是不是屏流取大了,又找到个2.2ma的图,电流 ...

口说无凭,
给你2个资料做参考:

网友:
6N11推荐电压90伏,阴极电阻90欧,由于管子参数离散性,此时屏极电流在6-15.5毫安。

网友:
我的经验:
6N11屏极电流在8~10mA之间比较好。

网友:
6N11取多大屏流,要看屏极负载电阻的大小。
屏极负载电阻根据屏压的高低以及设计的放大增益的大小,一般屏极电阻可选10K——250K。当屏极负载电阻250K时,假如屏流1MA,则屏极负载电阻的压降为250V。那么6N11还怎么工作,可见当负载电阻越大时,所选的屏流就应该越小。当屏极负载电阻为50k时,屏流3MA,则屏极负载上的压降为150V。
不能将屏极负载电阻当作交流阻抗。如果用输入变压器耦合,输入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一般为300——500欧,这样才有条件,提高屏流。
6N11是特地为高频放大设计的,屏极上原本是高频线圈,直流电阻约等于零,故可以屏流达到16MA。
6N11做低频电压放大时,它中μ管,仅互导率大于6N1,其设计应参考6N1。

网友A:
我的经验二:
6N11做低频电压放大时
不管用共阴还是srpp结构,
屏极电阻最大用到10K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二:
6N11做低频电压放大时
不管用共阴还是srpp结构,

目前用的10k,屏流8.2ma,用一段时间管壁容易发黑,所以心想是不是屏流取大了,又找到个2.2ma的图,电流差4倍!

网友:
一般是按照高压多少、输出阻抗多少、增益大小、电阻的序列值、甚至包括考虑线性度,来确定屏极电阻的大小,通过曲线图和负载线,最终才确定出屏流大小。而不是凭感觉。

网友B:
阻容耦合放大电路屏流一般情况取电子管手册给出的1/2即可,6N11屏流15mA,可取7~8mA。

网友:
管子变黑,是否灯丝超压。

网友:
6n11作前级电压放大用多大电流合适, 合适啥、楼主没说、、、于是答案就很多,或没有答案

电流小的合适、省电?   电流大的合适、甲类?、、、、、

从楼主帖中见到6n11是用作前级电压放大的,放大多大倍数、楼主没说、、、若只放大1~2倍,电流大点小点没啥关系吧——这是纯从放大角度考虑的

如果仅从躁音角度考虑,电流大带来的问题可能会严重些——君不见以前有线广播扩音机设备的话筒输入多是在小电流低电压工作的

我也没答案、胡诌一气、仅博一笑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阻容耦合放大电路屏流一般情况取电子管手册给出的1/2即可,6N11屏流15mA,可取7~8mA。

请问6N11如果做阴随级,电流取多大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6N11如果做阴随级,电流取多大合适?

那就是7-8ma

网友(2021-11-20):
引用 网友A:
口说无凭,
给你2个资料做参考:

请教各位大大这个电路:

6N11屛极电压在130V左右,输出管直流电压差不多一半是70V,这些都可以理解。
那为何高压直流取300V这么高呢?
是因为RC滤波,为了平滑的直流电压,需要这么高的压差吗?

那如果有比较纯净的稳压电源,高压输入是不是可以取比较小了?
比如150V就O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