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2429H收录机开关不灵,怎么修?

楼主(2019-06-01):
拆开太麻烦了,用酒精可以吗。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用干性的电子清洗剂,网上有卖的。

楼主:
谢谢!抽空都试试。

网友:
拆开并不麻烦,我是用多股铜芯线或屏蔽线的屏蔽层沾满松香后用烙铁逐个按压开关的每个脚,待锡都干净后稍微撬动即可拆下各种开关,包括很多脚的录放开关,然后再用尖嘴钳就可打开开关并清理了。

楼主:
楼上注意不错,土法吸锡器。

网友:
电子清洁剂喷一碰 如果效果不明显可以改一下电路用电子信号开关 例如老彩电的AV电路切换开关 代换机械开关 试过百试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