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区买的富士通(fujitsu)2002 VFD屏指令集找到参考的了

楼主(2019-06-02):
收好几天就折腾了几天,终于找到可以参考的指令集了

楼主:
晕死,图片又不能发了,只能用网上的图片,啥情况?

楼主:
参考EPSON ESC/POS标准模式命令,片假名的字符和数据表有些不一样

楼主:
char ESC[2] = {0x1B,0x40};//复位
char CLR = 0x0C;  //清屏
char CAN = 0x18;  //清除当前行
char ESc[2] = {0x1F,0x40};//测试模式,字符全部显示一遍后结束
char MD1[2] = {0x1F,0x01};//设置为覆盖显示模式
char MD2[2] = {0x1F,0x02};//设置为垂直滚动显示模式
char MD3[2] = {0x1F,0x03};//设置为水平滚动显示模式
char fonts[3] = {0x1B,0x74,0x01};  //使用片假名扩展字符

char BS = 0x08;  //光标向左移动一位
char HT = 0x09;  //光标向右移动一位
char USLF[2] = {0x1F,0x0A};//光标移到上面一行
char LF = 0x0A;  //光标移到到下面一行
char CR = 0x0D;  //光标移动到当前行首左边
char USCR[2] = {0x1F,0x0D};//光标移动到当前行尾右边
char HOM = 0x0B;  //光标回到最开始,上排最左边
char USB[2] = {0x1F,0x42};//光标移动到最末尾 下排右边
//char USxy[4] = {0x1F,0x24,0x01,0x01}; //光标移到指定的位置 01H<=x<=14H,01H<=y<=02H

char USCn[3] = {0x1F,0x43,0x30};//设置光标状态  30H<=n<=31H  0暗1亮
//char US.n[3] = {0x1F,0x2E,0x30};//显示字符n,并点亮字符右下角的点号   20H<=n<=FF
//char US;n[3] = {0x1F,0x3B,0x30};//显示字符n,并点亮字符右下角的分号   20H<=n<=FF
char US,n[3] = {0x1F,0x2C,0x30};//显示字符n,并点亮字符右下角的逗号   20H<=n<=FF
char USEn[3] = {0x1F,0x45,0x3E};  //屏幕闪烁  00H<=n<=FF

网友:
    精神可嘉。。。。。

楼主:
日文片假名
没时间一一对应,大致看了这些,有时间再做个全的

楼主:
我哭啊,光标看不到咋弄啊?光标在却看不见是啥感觉哦,

网友A:
厉害!虽然我不玩这种屏,但佩服楼主探索的勇气。

楼主:
简单拼凑了一个,拼图太麻烦,顺序有个别差异,但内容就这些,做时钟会用到的,其他就算了,不想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虽然我不玩这种屏,但佩服楼主探索的勇气。

就是瞎折腾,可惜亮度调节测试无效,光标显示也看不见,看来只能用字符替换的方式模拟光标,不知可行不,大佬们可以给点意见

网友:
光标其实用处不大,也就测试的时候用用

网友:
加了滤光片和支架,51单片机+DS1302实时时钟,已经可显示日期、时间、星期、农历了,本来想加装DS18B20显示温度来着,又想到做好了也不会正常使用,毕竟亮度太高功耗也不小,就不折腾了,手动填了个温度假装完成了,拍个照片显摆一下

网友B:
我来传一张完整的字符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传一张完整的字符集

谢谢,就是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