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地线、前级放大与交流声

楼主(2019-06-02):
  电源、地线、前级放大与交流声

  做功放无论是做电子管的还是做晶体管的,最让人觉得是难以忍受的是微弱的交流声,哪怕是交流声已经很小。不知是哪位大师提出的标准,距离音箱1米,听不见交流声就算不错的了。其实这个标准,在寂静的夜晚,恐怕又会被很多挑剔的人所不满,这细小的微弱的嗡嗡声,真的不能再降低一些吗?
  前人对消除交流声总结了很好的经验:诸如一点接地、屏蔽线外皮一端接地、前级电子管(指音频放大有三级的第一级放大)采用直流供电点燃灯丝或者采用降低灯丝电压为5V供电等。
  这些都做到,有时交流声还会不期而至。这些年来,我摸索着总结了以下几点,和诸君商讨。
  1. 有条件的不要使用导磁高的铁底
  有条件的不要使用导磁高的铁底,防止电源变压器漏磁直接交联到输出变压器。有人会说,已经使用了屏蔽罩。其实很多人屏蔽罩使用未必正确。因为有人把变压器直接安装的铁底上,然后再罩上变压器。这样就降低屏蔽罩的作用,其屏蔽仅是周边。最佳的方法是,将变压器放在屏蔽罩中,灌注沥青,使变压器与底板保持至少1CM的距离。如果不方便这样做,则采用1CM厚木板(取材为废弃的小菜板),锯成方形,垫在变压器上。变压器安装在木板上,木板安装在铁底上;然后再罩上屏蔽罩。
  2.前级放大供电最好单独供电
  前级放大供电最好单独供电。这是因为,末级功放即使是甲类放大,电流仍然有小范围波动。例如6v6单端,6V6最小屏流45MA,满信号时至少有3MA波动,帘栅极最小4.5MA,最大7MA。屏流加帘栅极共有5.5MA的电流波动。这点波动对于前级放大屏压变动带来的失真,还是很影响整机指标的。更由于屏流变动,在地线中引发回路电阻增大,产生交流感应,直接会作用于前级。
  当前外面卖的功放(晶体管或集成块),凡是有前级控制音调的电路(5532)等,都是单独用双18V供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末级回路电流变动太大,会影响前级。
  做电子管功放也是同理。尤其是推挽放大。如果电路处于甲乙类,其电流变动,对前级还是有不利影响的。因此,如果自己绕变压器,最好用细线绕100V,采用晶体管倍压全波整流,使前级高压单独供电。
  3.最好使用晶体管整流
  最好使用晶体管整流。现在很多市售或者自制胆机,追求全电子管化。甚至有人提出,使用电子管整流,比晶体管整流声音好。我百思不解。我不相信,胆整流有这样的魔力。胆整流除了费电,降低整流效率之外,其优点只有一个,如果是非直热整流管(6Z4\5Z4\5V4)就可以是高压供电获得延时效果。
  为了获得整流高滤波效果,很多胆机多采用低频扼流圈。其实扼流圈滤波时,脉动交流电对磁芯脉动磁化产生的干扰同样不小。建议用晶体管整流,采用大电容滤波。原来5u4或者5Y3整流管的位置换成6N5或者6N7,做电子管滤波,其效果远胜于电子管整流。
  4.整流滤波后的测量简单标准(这里指晶体管整流)
  整流滤波后的测量简单标准,应当是:
  电源电压×1.414-0.7(晶体管压降,此为半波或者抽头全波。桥式全波应承受双二极管压降,即1.4V)。在接负载(静态)后,如果不波动,则是最佳状态。如果电压下降,通常是变压器高压圈电阻高,滤波电容太小。这样自然滤波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5.地线最好采用多股绞合线
  地线的电阻,对整机交流声的影响很大。很多人为了焊接布局美观,采用1MM裸铜线焊接。本人实验,其效果远不如直径1MM电线,去皮,三根绞合在一起做地线效果好。
  尽最大努力,降低地线回路电阻,是极为重要的。
  70年代,我曾给朋友做高低音分频收音机(低频三级放大)。完成后,有很小的交流声。这在当时,似乎大家认为收音机都有交流声。最后我改造全机地线,全用多股绞合线,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用耳朵贴在喇叭上,也听不出交流声。自己觉得满意,朋友也满意。
  6.栅极电阻(栅漏电阻)不要再采用上兆阻值
  栅极电阻(栅漏电阻)不要再采用上兆阻值。以往设计电路,为了提高增益,往往把第一级低放栅极电阻选为1MΩ——2 MΩ。耦合电容选为0.01μ。由于栅极电阻,所以很容易感应外界杂波和交流电磁感应。现在的功放,由于声源信号电压较高,所以就不需要在为增益高低而犯愁。而应在努力降低杂音和交流声而努力。
  栅极电阻应选为300K以上500K以下。注意RC乘积。RC乘积过大,低音浑浊,RC乘积过小,低音缺失。

网友:
    楼主的经验之谈,值得借鉴。
    引发交流声的因素很多,难以一一列举。

网友A:
请教最后一句rc乘积取值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最后一句rc乘积取值多少合适

取值0.01——0.05之间。当需要低音强一些时,往大一点选。需要高音多一些时,往小一点选。

比如:耦合到功放管6P1,6P1栅极采用耦合电容0.1μ,则栅极电阻等于 0.05/0.1≈500K。
比如:前级放大管,栅极采用耦合电容0.01μ,则栅极电阻等于 0.01/0.01≈1000K=1M欧。

但当代在胆机实际运用中,为防止功放管产生栅流,所以,栅极电阻一般所选要小于500K。
前级电压放大管,为防止增益过高,栅极容易感应杂波或者脉动电磁引发交流声,通常栅极电阻,或电位器所选阻值为100K至250K之间。

有些朋友,为了追求低音,耦合到功放管是电容取值很大1μ,栅极电阻仍然为500K。这样低音速率不好,声音容易拖尾混沌绵软。

网友:
我选栅极电阻最大用到100K.
一般选10K~33K。

网友:
楼主的宝贵经验,很有益学习了。

网友:
这是装机总结精华,给了许多人受益。特别:有条件的不要使用导磁高的铁底,防止电源变压器漏磁直接交联到输出变压器。最好使用晶体管整流。很多胆机多采用低频扼流圈。其实扼流圈滤波时,脉动交流电对磁芯脉动磁化产生的干扰同样不小。

网友:
认真学习了,非常好的总结。

网友:
电子管手册一般给出栅极电阻最大值,该电阻取值与工况有关,一般自给偏压如果是500K,固定偏压时不宜超过100K。个别直热管固定偏压时允许栅极电阻很小,只能采用变压器推动。电流负反馈电路阴极没有旁路电容,容易引起交流声。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弱弱的问下,铝底台是不是要比白钢的导磁率低?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多谢老师们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很好很实用的经验总结,再增补4条实用经验:
      7.退耦电容接地点应归结于下一级接地点,接地点放在退偶本级不妥。
      8.接于地母线上的各点应该按信号流程顺序依次接入,一级一点,不得交叉。
      9.元件布局不要腾空,越贴近底板越靠近电场零电位点,感应噪声越小。
      10.地母线只能在信号输入的一点与底板连接,其余部分应悬空。

网友:
屏蔽线外皮一端接地都是这样搞的.管子输入端接地.

网友(2019-07-09):
好经验总结,值得我这样的新手学习。

网友(2021-02-10):
非常好的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
好的经验,认真学习

网友B(2022-08-04):
本人曾用两片TDA2030替代三洋M9500-2K原有的功放,起初一切顺利,只有这交流声困扰了我整整一周的时间,百般尝试无法破解,最后还是把音量电位器与印版上的铜箔的联系全部切断才彻底消除了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曾用两片TDA2030替代三洋M9500-2K原有的功放,起初一切顺利,只有这交流声困扰了我整整一周的时间,百 ...

底板接地回路电流太大。

网友:
栅极电阻(栅漏电阻)不要再采用上兆阻值!!!!

网友:
谢谢!

电子管的设备容易引入交流声,弄好了也能解决!

晶体管  集成电路 的设备一旦不容易出交流声。

个见。

网友C:
补充一个:

灯丝双绞+屏蔽线,这个明显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个:

灯丝双绞+屏蔽线,这个明显管用。

难道说的是这种线,双线拧成麻花,再外加一个屏蔽层?

网友:
楼主辛苦了。好文必须顶。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说的是这种线,双线拧成麻花,再外加一个屏蔽层?

是的,大概是这种形式,好于双绞或屏蔽。

网友:
有没有胆机用的晶体管滤波器电路图,,总觉得电子滤波器比电感滤波器效果好

网友:
"距离音箱1米,听不见交流声就算不错的了。"这句话就是扯淡。

网友:
检查底噪一般就是,不接音源(RCA输入),音量电位器开最大,耳朵靠近听喇叭声。

网友(2023-01-22):
讲的很详细,都记下来做为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