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9-06-02):
这个是什么情况,三台aoc出现横的竖的,几乎同一时间段,不是显卡问题,每个显示器的条条都不同位置

网友:
压屏

最好报废了

这牌子?

网友:
感觉是屏出问题了,运气好是排线接触不良,运气不好就废了。

楼主:
屏坏?压屏?一直放桌面,没压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坏?压屏?一直放桌面,没压过啊

屏坏,这个没什么说的,

压屏,不说是压坏的屏,压屏是指的维修方法,

楼主:
我还一直以为是驱动的电路板坏。显示屏那么脆弱吗,,就是使用环境湿度大了点

楼主:
今天已经全部变成白屏了,是不是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检查排线接触是否不良,如果接触没问题可以换新电视了,恭喜你

网友:
检查排线。接触如好就准备换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已经全部变成白屏了,是不是没有修的价值了?

白屏就是电没有送到屏里面,网上查一下逻辑板几组电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