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收藏了快十年了的小北京洗个澡,色点电容不知道容量

楼主(2019-06-02):
当年在別坛收的小北京,一直摆在那儿敬着,现在也不上班了,有时间了修理一下。
趁今天大太阳给洗了个澡(两变拆下来)看到个云母电容是色点的,不知道容量。请教
一下怎样读数。看电路图空连是450P的,天调和振荡线圈应该是串联的吧,动手之前请
老师们给讲讲这个机子的维修注意要点,谢谢了!!

网友A:
      这种收音机为了缩小体积,减少接线,线圈结构特点是两个波段的线圈是串联的,变换波段时要将不工作的线圈利用波段开关短路接地,所以损坏了以后,不能利用一般成品线圈直接替换代用,但可用其他线圈加以改制修理。
     常见故障:该机的交流声很多是由于6B8C阴极漏电和阴极与热丝短路所致。收听时声音时断时续伴随啸叫。杂声大。

网友B:
这个比较老版本的了。
外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收音机为了缩小体积,减少接线,线圈结构特点是两个波段的线圈是串联的,变换波段时要将不工作的 ...

谢谢于老师,看来那个电容应该是200p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老版本的了。
外壳呢

外壳好好的,等修好了一起上图给大家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老师,看来那个电容应该是200p的了。

咋算出来的?????

网友C:
既然有电路图,该电容在100K电阻附近,在电路上对照一下就可以找到。电解电容需要全部更换。碳质电阻是噪声源。 该收音机短波、中波线圈串接,调整时先调短波,再调中波。该机使用华北厂友谊铸铝双联可变电容质量很差为易损件。

网友D:
洗得真干净,是用水洗大法吗?

网友:
这老古董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碳质电阻容易变值,最好逐个都测量下更换偏差大的电阻。

是滴!一级降压电阻已烧坏,更换金属膜的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电路图,该电容在100K电阻附近,在电路上对照一下就可以找到。电解电容需要全部更换。碳质电阻是噪声 ...

谢谢白版主指导,点解全换了,(就三个滤波),电阻除了第一个降压电阻烧坏,其它基本没变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得真干净,是用水洗大法吗?

是水洗大法,洗衣粉、洗洁精、洁厕灵都用过。

楼主:
已修复完毕!给大家汇报一下:

      首先拆解水洗,大法对于老鸡还是有点作用的 ,能把藏在零件缝隙中的陈年油污灰尘一扫光,尤其电感、空连作用明显(个人认为能恢复一些Q值),换了三个点解,一个电阻,修复了空气连,天调、本振部分没敢下手(试机时已经能收到短波和中波)。因为微调都是拉线,调乱了更麻烦。修复空连费了功夫,调了一个多小时才弄好。先是用牙签拨片不好用,后用竹片做个长20公分,前面薄薄的,很好用。

忘记问问题了:6B8C阳极连接的那个LC起什么作用的,如何调整?我调试了一下没反应
                        6V6加了个退耦电容声音大了许多(原机图没有)又什么影响吗?

     本机目前状态:交流声很小,使用室外阳台垂挂天线,中波能收到本地4个强台,短波白天4、5个台,晚上很热闹,韩语、日语、宗教、、、感觉灵敏度比中波高。调台也没有鸟叫。看来很幸运这机的几个管子都还行。
谢谢各位老师们的指导。

6b8c阳极那个谐振器作用?

6b8c阳极那个谐振器作用?

修理空连拨片工具

修理空连拨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