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根1261电子管收音机无声修理

楼主(2019-06-03):
一台德律风根1261电子管收音机重绕变压器,换硒整流,之后开机无声,测EL95管子屏压230v,阴极电压6V,帘栅压200V,经检查输出变压器,喇叭都正常,管子也换了,还是无声。求问老师们,是咋回事啊

楼主:
经过试机,喇叭正常,应该是输出牛匝间有短路

网友A:
输出牛次级开路,喇叭引线断路,喇叭故障。

楼主:
从c28电容处注入音频信号发生器信号,喇叭几乎听不到声音,仔细听有很细微地声音,就像信号根本沒放大,直接驱动喇叭。

网友B:
分段检查:
找出是功放部分问题还是前面收音问题?

楼主:
划圈为c28,图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段检查:
找出是功放部分问题还是前面收音问题?

功放就无声,还没查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牛次级开路,喇叭引线断路,喇叭故障。

牛,喇叭,外接喇叭插孔,都没有问题

网友C:
灯丝亮了没有啊?低放无声很简单的,一个电子管,喇叭,电源就能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丝亮了没有啊?低放无声很简单的,一个电子管,喇叭,电源就能出声

电丝电压6.2v,管子里看到红光,管子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丝电压6.2v,管子里看到红光,管子也换过了。

管子热吗?烫手吗

楼主:
非常烫手,证明管子加热正常

网友D:
私下建议
先试着把那个5脚上的4700p电容拿下。

网友:
一共没有几个元件,不通电时用欧姆档测试输出变压器初级,应当有卡拉声。现在电压正常,管座是否接触不良,C28开路?C28后面的电容是否对地短路?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私下建议
先试着把那个5脚上的4700p电容拿下。

4700P电容如果并联在输出变压器两端容易击穿,该电路里是直接通地,如果短路,屏极没有电压, 因此可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私下建议
先试着把那个5脚上的4700p电容拿下。

这个电容原来地击穿了,我换了个4300P的云母电容。

楼主:
怀疑过管子,牛,阴极电阻电容,都换过或检查过,沒问题

楼主:
管座也怀疑过,用万用表一个一个脚测试沒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栅极消振电阻变值严重或断路?

楼主:
1.5M电阻是好地,电阻都检查过了,快搞神经了,严重怀疑自己了。

楼主:
多谢,回家后再试下

网友E:
既然有信号发生器,可以先直接在输出变压器初级两端加信号,排除输出和喇叭的问题。
然后在EL95栅极管脚上加音频信号,看情况如何。这一级没几个零件,故障容易确定。

网友:
EABC80换一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有信号发生器,可以先直接在输出变压器初级两端加信号,排除输出和喇叭的问题。
然后在EL95栅极管脚上 ...

直接在初级,声音有,非常小,因为没有放大,信号发生器信号幅度不足以直接驱动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在初级,声音有,非常小,因为没有放大,信号发生器信号幅度不足以直接驱动喇叭

最好用耳机线试验一下喇叭,先排除是不是喇叭线圈卡住或者局部短路。

网友C:
还没响?把输出变拆下来单独试机,次级接个喇叭,初级弄个低压电源点点,是否有咔咔声

网友F:
可能输出变压器初级接反了。线圈圈数多的一段接强放管屏极。抽头接整滤波电路输出端。圈数少的一段接其他电子管乙电。

网友:
高压接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响?把输出变拆下来单独试机,次级接个喇叭,初级弄个低压电源点点,是否有咔咔声

有咔咔声,应该输出牛是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输出变压器初级接反了。线圈圈数多的一段接强放管屏极。抽头接整滤波电路输出端。圈数少的一段接其他电 ...

好地,按您说的去试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能输出变压器初级接反了。线圈圈数多的一段接强放管屏极。抽头接整滤波电路输出端。圈数少的一段接其他电 ...

接入电路前应先用万用表复查;抽头至数十欧端;是到屏极

抽头到数欧端子的,是前级供电,次级则是两欧上下

如以上复核无悟仍不响,进行以下步骤;

找一条多股线把灯丝交流6.3V串着一个5-10欧/1W电阻接到喇叭上,接通交流电源一秒,

【一】如果交流声震天价响,输出变压器和喇叭正常.

如交流声只说话一般大小,把喇叭与输出变压器次级分离,再次向喇叭经电阻接6.3V交流电,通电一秒;

【二】如交流声震天价响,是输出变压器有圈间短路,要检查重绕.

【三】 ; 如果交流声仍如一般说话般大小,是喇叭音圈有部分或大部短路,要更换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钻进死胡同了,说出来真是诡异了,就两个管子的事情,分别先EL95栅注入信号,听听有无动静,没的话就 ...

Follow up洪大师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入电路前应先用万用表复查;抽头至数十欧端;是到屏极

抽头到数欧端子的,是前级供电,次级则是两欧上 ...

这几天在修一台小北京,刚弄好,接您说地再试下,我估计问题还是出在输出牛上

网友:
我正想把我的菲利普EABC改成6N2呢,等两天收到管子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入电路前应先用万用表复查;抽头至数十欧端;是到屏极

抽头到数欧端子的,是前级供电,次级则是两欧上 ...

您这描述是否有问题,您说6.3V交流电接喇叭,应该是先接输出牛初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描述是否有问题,您说6.3V交流电接喇叭,应该是先接输出牛初级吧?

描述并没问题,您要注意 ;要串接一个数欧电阻,那落在喇叭上的功率就是大约三瓦,如果接到初级,喇叭几乎不响.

因为正常工作时初级交流电压约有百多伏,而把6.3V加到初级...

楼主:
哦,明白了,今天回家试下

楼主:
准备拆下看看

楼主:
输出牛已拆,初次级都有匝间短路情况,现在问题是初级线圈全烧结在一起,沒法数匝数了,请问各位老师有知道EL95单端输出牛数据的吗?

楼主:
牛成这个样,用万用表居然电阻大体正常,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感谢

楼主:
现在数次级匝数78匝,喇叭4欧,初级阻抗不知道,能算出初级匝数吗?

楼主:
估计初级阻抗12K欧,还有一部分绕组是电感滤波,这部分匝数沒法算

楼主:
用R1/R2=U1平方/U2平方*0.8大概算了下,初级匝数4476,这样计算对吗?

楼主:
我是在网上找到一个外观与我这个输出牛相同,品牌也是德律风根,而且也是用在EL95单端的牛,初级阻抗是12K

楼主:
现在就是抽头的滤波绕组不知大概要绕多少匝?

网友I:
EL95屏压200V,帘栅压200V,阴极电阻230欧姆,负载阻抗8K;屏压250V,帘栅压250V,阴极电阻320欧姆,负载阻抗10K。滤波抽头≤5%计算即可。(国产上海132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初级绕组一1505匝,105匝抽头,绕组二1295匝)

楼主:
多谢白版,我按10K,12K计算的初级匝数分别为4360匝和4476匝,有点多,您看看对吗

楼主:
次级实数为78匝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多谢白版,我按10K,12K计算的初级匝数分别为4360匝和4476匝,有点多,您看看对吗

按10K计算即可,计算时要考虑效率问题,变比k=✔Ro/η·Rl    Ro为次级阻抗,Rl为初级阻抗,η为效率,可以取0.8。我按10K计算的结果是3488匝,(k=✔Ro/η·Rl=✔4/0.8x10000=0.02236,78/0.02236=3448),抽头部分加绕150匝即可;按12K计算结果是3821匝。
计算变比时把初次级反过来计算结果是一样的,k=✔η·Rl/Ro,K=✔0.8x10000/4=44.72,78x44.72=3488。

楼主:
多谢白版,正好按这个数据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10K计算即可,计算时要考虑效率问题,变比k=Ro/η·Rl    Ro为次级阻抗,Rl为初级阻抗,η为 ...

另外请教您一下,是不是初级匝数越多,次级感应电压越低,喇叭相应地声音就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EL95屏压200V,帘栅压200V,阴极电阻230欧姆,负载阻抗8K;屏压250V,帘栅压250V,阴极电阻320欧姆,负载阻 ...

白版您好,输出牛重绕了,取值为初级3900,滤波线圈200匝,次级78匝,线径初级0.11,次级0.45。现在装上之后,喇叭啸叫,我调换次级头尾还是一样,请问是输出牛参数取值不当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您一下,是不是初级匝数越多,次级感应电压越低,喇叭相应地声音就小些?

初级与次级的匝数取决于阻抗比,初级阻抗在匹配的情况下可以得到较大的输出功率和较小的失真。

网友I:
引用 楼主:
白版您好,输出牛重绕了,取值为初级3900,滤波线圈200匝,次级78匝,线径初级0.11,次级0.45。现在装上 ...

喇叭啸叫与参数无关,检查抽头是否接反,电子管是否老化,滤波电容是否干涸。

楼主:
引用 网友I:
喇叭啸叫与参数无关,检查抽头是否接反,电子管是否老化,滤波电容是否干涸。

好地,回家再好好检查下。

楼主:
经查是次级反馈电路到前级的一个500K音调电位器开路,现在找不到元件更换,这机子音量与音调是双联同轴异值电位器,一个1M欧,一个500K,现在500K地坏了,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查是次级反馈电路到前级的一个500K音调电位器开路,现在找不到元件更换,这机子音量与音调是双联同轴异值 ...

以老式德机的配件很难搞到,只能优先考虑主要功能。

楼主:
找不到,只能取消音调功能,用固定电阻代替保留音量功能。

楼主:
现在声音出来了,音质也蛮清澈动听,又出个新问题,音量一关小就发出扑扑扑地声音,听不到电台音了,怎么回事呀

楼主:
箭头处电位器坏,调上面音量电位器音小时喇叭卟卟作响,是反馈地问题吗?音量适中时,音质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