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电子元件基本原理修理一台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9-06-03):
一台联想y460笔记本,使用中突然无征兆关机了,再按开机键无反应,拿下电池放电然后开机依然无反映,后发现变压器的指示灯闪烁,大事不妙,去掉电池拆机看看吧。没有修笔记本的经验,但是感觉应该是内部短路了,应该很好发现,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主板拆了出来,万用表测量主供电对地短路,而且发现笔记本19伏主供电遍布全板,只要有大二极管、大电容的地方都短路,也不能挨个零件拆下来测量啊,开始使用电阻法,认为短路点附近电阻最小,开始测量,发现这招不好使,电阻都只有0.几,无法确定,改个思路一想短路的原件肯定会发热,于是接稳压电源慢慢加大电压,手摸原件终于发现一个贴片电容烫手,拆掉,短路消失,因贴片电容没有标记就估摸了一个容量焊上一个电容,恢复笔记本,开机修理成功。

网友:
烧鸡法,修一个液晶电视也是这么办的,故障是半边黑屏,经测量,左边的FPC上存在短路,用烧鸡法,也是小电容短路,从别处拆一个差不多的换上,亮了

网友:
学习学习, 厉害, 成就感爆棚了

网友:
是啊,先设定底线:大不了换块主板2-3百米,背水一战就成功了

网友A:
如果有个红外相机也不用以手试温了。

网友:
其实这是一个常用方法,不过一般是用于IC,用于电容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个红外相机也不用以手试温了。

有时怕被烫到,就用无水酒精往觉得可能有故障的元件上滴一点点,明显蒸发的很快,或者干脆烫的嗤嗤响的就拆下测量,多半就是故障的原件。

网友:
思路清晰,手法高明。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这里的高手如云啊

网友:
确实不错的检测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你的运气好,我这两个都不行,自己弄不了。主板是电池旁边的场效应管电阻很小,以前判断南桥坏。笔记本是CPU旁边电容电阻很小,判断CPU坏。看了你的帖子重新检查一遍,南桥和CPU发热,维持原判,自己弄不了,继续闲置。

补充内容 (2019-6-10 09:04):
更正,是北桥

网友B:
稳压电源是加在哪里的。用多大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电源是加在哪里的。用多大的电压??

充电口,5伏

网友:
充电口,5伏

就是接在电源口,用5V电源对吗??

网友:
我以前直接接在电解电容的两端,加5V电压,短路没找到,

网友:
烧鸡大法查找短路元件很管用,楼主辛苦了,恭喜修复!

网友:
学习了 思路强悍!!

网友:
学习学习, 厉害,了解一种找故障的方法。

网友:
楼主是采用什么方法拆焊贴片电容的?还望不吝相告。

网友:
都是高手,都是高手

网友:
这做法千万别超适配器电压!

楼主:
主板短路虽然修好了,使用中发现当用电池工作时插入变压器却不能完成供电转换,还是用电池供电,直至电池耗尽关机,而扒出电池单独用变压器却能正常工作,关机状态能给电池充电,开机不能充电,弄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短路虽然修好了,使用中发现当用电池工作时插入变压器却不能完成供电转换,还是用电池供电,直至电池耗 ...

看来还有内伤没有恢复,没有专业的“葵花宝典”恐怕难以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