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伏档短接表笔尾数00.0-00.1跳动

楼主(2019-06-03):
毫伏档短接表笔,尾数无法稳定00.0,跳动1个字
怎么解决?一般的测量,一个字的跳动倒也无所谓,但因为特殊用途,1个字就是天壤之别!

网友A:
我的头像表短接表笔永远来回0或1

实际测电压,稳定不跳一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头像表短接表笔永远来回0或1

实际测电压,稳定不跳一字

我的短接还是测量都是往高了跳一个字!

网友:
同问。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那您应该用分辨率更高的AD,增加一个有效位并且忽略掉最后一位

网友:
特殊用途,还是上4位半手持表或干脆5位半台表吧,需要是第一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您应该用分辨率更高的AD,增加一个有效位并且忽略掉最后一位

木已成舟,悔恨当初应该用7129,不应该用7106

楼主:
上次一块7129四位半表,也有类似问题,最后在高手的建议下,外壳加了铜箔屏蔽才算基本解决了问题,这三位半的洞洞板没有外壳,没法加屏蔽,我曾经试着用锡箔纸把整个万用表包裹起来,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