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无线电二厂老红灯两波段753收音机不响

楼主(2019-06-03):
请教大侠,小弟新入手一台上海无线电二厂老红灯两波段753收音机不响,请教可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A:
先从电位器着手,转动电位器,喇叭有咔咔的声音吗?
没有声音,故障在低放和功放,有声音在高放和中放。
慢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电位器着手,转动电位器,喇叭有咔咔的声音吗?
没有声音,故障在低放和功放,有声音在高放和中放。
...

我试了,没有声音。故障应该在低放和功放。会不会是喇叭坏了啊?如何检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没有声音。故障应该在低放和功放。会不会是喇叭坏了啊?如何检测呀?

先把喇叭线断开一边,用5号电池磨一下有没有兹拉声,有:低放问题,没有:喇叭问题。 电位器也是怀疑对象。

网友:
检修收音机最好用指针式万能表,比较直观。检测扬声器用RX1电阻档最好。

网友:
检修需要基础知识否则无从入手。

楼主:
小弟搞错了!应该是红灯797两波段收音机

网友:
收音机不响原因太多,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有时一个管脚虚焊了都会不响。

网友:
这样的问法没法回答,任何一个小问题都会出现这个故障。一定要检查可以先从音频部分检查,手握螺丝刀金属部分触碰C19正极,看看喇叭有没有交流声,如果有证明音频部分工作正常。没有声音的话就要逐级检查BG4、5、6 - 7的工作了。逐级断开BG4、5、6 - 7集电极串联电流表看看是否用工作电流,没有电流的话就逐步排除了。
音频工作正常后同样用电流表串入BG1、2、3的集电极检查工作状况。。。全部正常后再检查各级工作,有高频信号发生器最好,没有的话就要视情况而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搞错了!应该是红灯797两波段收音机

1.开关断路状态下测整机电流。
2.开关连接状态下测接触是否良好。
......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指点,回来我试一下,

网友:
不响太笼统了,逐步缩小范围吧,功放级,检波级,中放,变频,输入,一步步检查吧

网友:
2楼说的对

楼主:
按照前辈说的我试了,喇叭是好的。调电位器喇叭有滋啦滋啦的声音。说明功放部分是好的吧。下一步应该检查天线线圈?

网友:
先查一下整机的静态电流是多少?正常是10毫安左右,如果大了就是哪一级短路了。你可以用那个螺丝刀碰一下低放和功放的这个输入点,如果喇叭有客客的声音基本功放还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