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台6J9推FU19单管单端,发上来和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2019-06-03):
       本来想停业休心了的!无耐禁不住诱惑又做了一台, 电路自己设计的(因为网上实在找不到单管单端的电路),机壳买的成品然后自己开的孔,输出牛购买自宝宝,电源牛自绕制。至于管子的选择?这次想偿偿一招鲜! 选用了比较冷门的口碑还不错的管6J9和FU19.主要是想看看6J9这只高频管子的潜力如何,如果6J9推效果不好的话在扩孔改成6SQ7推,因为6SQ7的声音太过熟悉了!做好后开声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满堂生辉!和6V6对比,声场明显比6V6宽阔了,声场整整大了一圈。堂音非常丰富,声音线条质感比6V6好很多。全频段比较平衡,低频一点都不弱。这次最大的直接感受是音效比较“空灵”“鲜活”。可能都是采用了高频管的原因吧!6J9这只管子(三极接法)音色效果和隔壁论坛松哥描述的情况基本一致。整机静态功耗60W,功率6W左右,声音比6V6,6P1大。下面就制作过程描述一二,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出!便于后续改进,谢谢大家!下面说说制作过程:

1.选管:高价的管玩不起,就玩玩廉价冷门管吧!无意间闲看时在网上看到了6J9这个管三极接法时的特性曲线,太漂亮了!线性真不错呀!就选它试试,偿偿鲜罗.....FU19这管屏压比较高,烧友评价音效好于FU32,于是就这么定了,FU系列兼有刚柔并济著称,加点6J9的质感和细腻应该不错,又因都是高频管,高频表现应该不错!选管6J9和FU19就这么定下来了。看曲线吧!
2.电路构架:网上真没什么FU19单管单端的电路图,并管单端也只有那么几张残缺的图,那就自己测算工作点设计一个吧!电路如下:
首先按“老驾新编”前辈说的利用“前后互补减小幅度失真的”的方法,(在这里表示感谢!)先画出交流负载线,测算了一下工作点,在保证工作点合理的同时兼顾幅度失真互补,从而使放大后输出的信号上下半周幅度驱于一致,从电路设计上减小一些失真。FU19这管,网上对栅流的争议比较大,我后面会说说我的看法。

1:因考虑到FU19的屏压和帘栅压相差比较大,一个200多伏,一个400多伏,如果采用电阻或稳压后将400多伏的高压降低至200多伏供帘栅极使用,那损耗将非常大,不可取。考虑到电牛200W功率余量比较大,最后权衡后采用的倍压电路,这样两路高压比较容易获得,同时也解决了FU19帘栅极稳压的问题。电源电路也简单一些,绕组也减少一组,现在使用后,发现也没什么问题,电压也比较稳压,完全能满足使用要求。
2.电路图中6J9的屏极电阻用得不大,只用了62K,而不是100K,原因有二:在电压放大量够用的同时,1.拓宽和改善高频段的通频带。2.降低了6J9的输出阻抗,更有利于和后级匹配。其中屏极上串的15K的电阻是为了调整6J9屏压增设的。目的是为了让6J9在最佳工作点工作,使其放大后的幅度失真能和FU19互补,从而使功率级输出幅度失真降到最低。
3.针对FU19这管说实话,网点争议最大的问题在于会产生栅流,有些人说有栅流还比较大,有些人话栅流和一般的如6P3P,KT系列差不多,完全可以呼略不计,栅极电阻说不能用大,网上看到的电路从50K用到360K的都有,各种说法都有。那就算了吧!是不是有这问题,自己做下实验不就知道了,我最后用的是200K,原因如下:我从50K到330K都接上试了,测量阴极对地电压,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变化!最后取了一个中间值200K,兼顾了6J9的交流负载不至于过小,同时又兼顾了FU19栅流的泻放,其实完全可以乎略不计。(栅流各种功率管都会产生,但在右特性下工作时无需担心,左特性状态下使用正偏,栅流才不能乎略)。
3.根据电路构架和使用的件,确定布局和箱体尺寸
牛罩和电容固定支架,还是使用自己惯用的风格!
4.绕电牛,做牛罩,用的一个烧了的200W控制变压器改,105片,叠厚58,初次级均需要重新绕制。
全自动人手绕线机
锤牛罩成形
5.箱子开孔,好累!还好撕掉保护膜的一刻知道辛苦没有白费!
6.装基础件和搭蓬架
7.焊了部分件,线太粗了太硬,不好搞,越焊越乱了
8.焊完的鬼样子,好乱!因电压高,加了不少绝缘套,右边侧板空着的,准备后面上块无线蓝牙板。
9.初步成形的样子,自制的牛罩喷了红漆,看上去还不错!机器变得越来越像我想要的样子了
10.初开机,没有出现放烟花的情况!还好!测了一下各点电压,OK!先让它烧一会看它稳不稳定。
11.试音OK!照片因光线问题有噪点,机器感觉像上了一层灰尘

先说到这吧!一会在话,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中215v经82k电阻和180k电阻给了fu19屏极,这一点我没看懂。应该不是负反馈?

82K是强行给阴极电阻增加电流的,对负反馈影响不大。180K是负反馈电阻,但是也捎带一点给阴极电阻增加电流。这两股电流加上管子的屏流,一起在阴极电阻上产生电压,形成管子的栅负压。目的是为了省掉阴极电容。

网友:
电源电路有特色

网友B:
理论联系实践,做的非常好。

网友:
厉害!从选管开始,电路构架设计,管子的工作特性分析,电源变压器绕制至全部完工,是本坛为数不多的大师级玩家!膜拜中!!!

网友:
好帖!
值得仿制

网友:
电源电路有特色!学习了!

网友:
电路设计的非常好,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联系实践,做的非常好。

感谢海版及各位坛友的加分!现在使用了才发现FU19这管子发热真猛啊!发热量比得上一只40W的电铬铁了。如果是几只FU19那可以想像有多猛。

网友C:
楼主厉害FU19是共阴极管能做出自给偏压双输出。佩服。

网友:
做的真好。蔽罩费了点功夫......

网友:
理论指导实践,真的很好!收藏了。

网友D:
做得漂亮,我有FU29,没有FU19.

网友E:
楼主手工绕牛的功夫了得,那么平整看着就很高大上。佩服。

网友:
6j9+fu19

网友:
自己养牛,还自己设计电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工绕牛的功夫了得,那么平整看着就很高大上。佩服。

也没什么,主要是线粗,匝数500来匝,匝数也不多,所以比较好绕,也没有什么绕线机,就用徒手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FU19是共阴极管能做出自给偏压双输出。佩服。

前辈过谦了!前些天看了前辈做的推挽机器那才是技术含量高,我做的也就是小小鸟罢了,不过到也没有出现网友说的串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漂亮,我有FU29,没有FU19.

29没用过,据使用过的网友说29和19音色差不多,只是19要柔和一点,29音色刚烈一点,当然这些都可以通过电路调整和件的搭配调整出自已想要的音色。

网友:
这两个管子刚好我有,收藏了!楼主做的非常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海版及各位坛友的加分!现在使用了才发现FU19这管子发热真猛啊!发热量比得上一只40W的电铬铁了。如 ...

FU19屏耗大,灯丝功率大

网友F:
膜拜,学习了,有理论有实践,受益匪浅。
希望楼主方便的话,录个视频欣赏下音质。

网友A:
看电路图中215v经82k电阻和180k电阻给了fu19屏极,这一点我没看懂。应该不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中215v经82k电阻和180k电阻给了fu19屏极,这一点我没看懂。应该不是负反馈?

偏置电路有很多种,自偏、固偏、混合偏置等。你说的82K和180K电阻的作用就是下图“图1”中R2的作用,属于混合偏置的一种,这两个电阻是要给6J9阴极提供偏置电流的,另:180K电阻还兼有负反馈的重任,所以电路上你看不到“大环路反馈”。当然我这样设计是有原因的。(前提:使用自偏时)如果不用这两个电阻,你就只能使用“图2”的方案,加电容,加大阴极电阻阻值。这个位置通常使用的是电解电容,加再好的电容都会产生音染,不同频率下的容抗还不同,会劣化音质,通频带压缩。所以采用的图一方案,减小R3阴极电阻阻值,去掉电容(你看我前面的电路中,这个电阻只取了240欧),同时保证了6J9交直流负反馈都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膜拜,学习了,有理论有实践,受益匪浅。
希望楼主方便的话,录个视频欣赏下音质。

可以,我手机录了上传一段试试。还没搞过传视频,我后面有空试试,还不知道传不传得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置电路有很多种,自偏、固偏、混合偏置等。你说的82K和180K电阻的作用就是下图“图1”中R2的作用,属 ...

谢谢您百忙中的详尽的讲解,这样我就理解了,偏置和负反馈的一种有特色的形式,以后有机会也试试。谢谢!

网友A:
给楼主的电路做了个仿真,与楼主测试结果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的电路做了个仿真,与楼主测试结果基本一致。

管子不同,参数都不同呀!肯定是有差异的,只能是仿真验证一下原理

网友:
您说的对,库里没有相同的管子,不过可以证明您设计的电路是非常成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置电路有很多种,自偏、固偏、混合偏置等。你说的82K和180K电阻的作用就是下图“图1”中R2的作用,属 ...

这样屏流是不是还是1.5/240R呢?如果是那这管的电流达6mA会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