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9-06-04):
一老年机手机坏了,我把电池拆下来,是3.7v2000mA的,用烙铁把5v电源适配器直接焊在电池的正负极上,充了十多分钟,适配器发热大,电池也发热大,怎么回事?这个电池是有保护板的,电池短路或者电压过低都能切断电源的,是因为保护板没有充电限流功能吗?

网友:
保护板主要作用是极端短路保护,有劣质产品还会失效,没有充放电控制能力,或者是超出很多危险情况时才动作

网友A:
直接焊电池上,没经过保护板吧,就算用4.2伏也得限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电池上,没经过保护板吧,就算用4.2伏也得限流处理

适配器电压没有直接进入电池,是焊接在裸露的铜片上了,还有5v怎么加限流,4.2v怎么加限流?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适配器电压没有直接进入电池,是焊接在裸露的铜片上了,还有5v怎么加限流,4.2v怎么加限流?请指教,谢谢 ...

如果4.2伏加个2欧电阻,5伏加个10欧

网友:
这操作也是太猛了啊! 如果这样都可以,手机里面何必安装电源管理?
了解一下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过程再操作。
没出事算走运,千万别这样搞了。

楼主:
一直认为电池保护板就可以管理电池的充放电了,还一直纳闷呢,同一个适配器电池在手机上充电不发热,为什么电池拿下来充电就发热了,看来还需要学习啊!

网友:
还是佩服你的胆子。

网友:
用機充,內有充電管理電路不會發熱,直接5V到電池,沒充電管理電路肯定發熱,有可能會發生爆炸,因電池保護板不具備充電控制電路。

网友:
你胆好肥,不能这么干的。5V直接怼锂电池,上去电池有多少电都会吃进去的,和短路差不多。有保护板也不能这么干,这样接上去要么充电器过流保护,要么锂电池里的保护电路进入过流保护状态。保护板就是个电子开关,不会限流的,只起开关作用。你那适配器热,电池热估计保护板都是假的。实在要搞,也是要接一个二极管再串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
LZ 买个 4056 充电小板吧,安全第一。

不然我就给你推荐直接接 12V 电源充了,更快更直接

网友:
为什么不在原手机上充电呢?

网友:
这样做很危险!过热之后就有爆炸的危险!

网友:
这样操作真的很危险,建议买个4,2伏的锂电池充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