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软件的下载包,在电脑上什么位置?

楼主(2019-06-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头雾水,您问的是系统升级补丁(包)吗?

网友:
软件设置里,有一个版本设置选项,你可以把它关了

网友:
用什么下载软件就在其文件下。或者是在设定的文件夹区域中。

网友:
也没说是什么软件,一般情况要么就在软件安装目录里面的某个地方,要么就在 appdata 的软件信息目录里面,要么就在用户临时文件目录里。

网友(2019-07-09):
没写明白也看不明白

网友:
1、用IE下载,Win7和Google Chrome默认是在 用户文件夹的“下载”。其它浏览器就不太清楚。
2、下载时 选择了“另存为”,则是用户所指定的位置。
3、用下载工具(如 迅雷),一般没有改的话,是默认文件夹或上次保存过的文件夹。
用户更改了的话,自己才知道。
4、仍找不到的话,可以输入文件的 全名或部分名称 搜索全电脑或指定位置(如C盘、D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