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转盘接触点解决方法?

楼主(2019-06-04):
如题!手上一个万用表,近期出现转盘接触不良,不知道用什么润滑油比较好呢?

网友A:
用高级橡皮使劲擦擦,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高级橡皮使劲擦擦,就好了。

对头。不用油,擦干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头。不用油,擦干净就好。

这么简单!好的!

网友:
我上的是凡士林,用了几年了还不错

网友:
我就用黄油,也用得好久。只洗、擦干净的基本挺不了几久毛病复发。

网友:
酒精或洗板水擦干净,然后商店7501硅脂润滑,淘宝有卖的。

网友:
我是用的润滑硅脂,白色的。

网友:
5000砂纸打磨,酒精擦净,装好就行

网友(2019-07-05):
什油都可以, 不放心就用耐高压的硅油(我是用硅油)

加油也就没二天就不行了,每次用前得狂转几次就好了

还是全按键的好,放心用

网友:
用橡皮檫 亮,再塗上白色润滑脂,既起润滑作用,又可以避免很快氧化。

网友:
实验证明用凡士林效果最好!

网友:
我也是先用橡皮檫,查完如果阻尼变大稍微涂点凡士林,我家里没有凡士林就没涂。用了快一年了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