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完好拆开磁芯

楼主(2019-06-04):
各位老师:请教如何拆高频变压器的磁芯,好多人说加热,加热到多少度?拆过几个,可能温度太高了,拆碎了都,哪位拆过,求赐教!

网友:
水煮               胶软化再撬

网友:
加热要均匀,我是放在太阳下暴晒,然后用美术刀或锋利的刀子从缝隙中切入,

网友:
我是先穿好线然后放在水里煮。水开后一分钟用力拉线就打开了。祝成功!

网友:
最好使用热风枪加热,控制好温度不要把骨架烤坏!

网友:
风枪130度左右对着磁芯均匀加热,弄把美工刀找到两颗磁芯连接的地方轻轻一切就开了。切开缝以后两个切口均匀分离,一次分开一点然后再分另外一边。

网友:
用酒精泡一天,即可

网友:
水煮大法,百试不爽

玛拉胶带不要先撤掉,和冷水一起下锅,水滚了不要太大火,持续有小泡泡的就行了。已经完美拆了不少付磁芯。

网友:
用电磁炉水煮,很爽的。

网友:
电饭锅很好用

网友:
反正感觉加热要特别均匀,这样拆的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有机溶剂能搞就扳的开,不能够就磁芯通电磁芯有电阻通高频交流脉冲电流不能太大1a以内观察链接处发热从几秒到一分钟即可炸开

网友:
水煮,我用水煮法成功拆过行输出变压器。

网友:
水煮并不是万能的,我拆过一个就不成功,煮过之后没任何改变,最后还是弄碎了。

网友:
串灯,200W的,一会就可以了

网友:
把磁心与100瓦灯泡串连,通220电源加热至胶融化,断电带隔热手套轻松拆开,否则重复几次!一般通电几分钟内,并让电流通过磁心粘接处!

网友:
拆过几次不成功

网友:
拆过几次不成功---

网友:
这东西分密封材料要是耐高温封装的 神仙都没办法!

网友(2019-08-02):
记得放油放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了不少也尝试不少手段,最终还是用灯泡串联最好使,几分钟就搞定了

求助:能画个图吗,谢谢!

网友:
加热温度是120C左右吧,关键是要加热透,然后趁热拉开。

网友:
水煮加热比较安全,经常这样拆

网友:
做工超好的没办法开。

网友:
昨天用热风器吹,要左右都吹,还有兼顾其他地方,只要吹的均匀了,磁芯就不会裂,多吹吹磁芯的两个接触点,吹热了,就很好分开了; 照片

网友:
用热风枪吹,加热要均匀

楼主(2020-02-07):
谢谢各位!加热,热风枪都不好使。用水煮,弄好了。把电动车充电器改成汽车电瓶充电器,完成了

网友(2022-11-05):
     拆一个电脑电源的变压器太难拆,水煮油炸都不行,最后用ZVS通上高频交流电让其饱和发热才拆下来,当然原绕组是拆下的,另绕了几匝励磁绕组

网友:
用水煮打不开。后热风枪转圈吹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