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藏式小胆机开始了

楼主(2019-06-04):
内藏式小胆机开始了。

手上还有些6P1.6N11,6N1等,思考半天,决定还是利用上,做一系列胆机组。

1.6P1推挽,6N11倒相,推主音箱。
2.6P1单端,6N3低放,推副音箱\高音,以及伪中放。
3.6P3推挽,6N8倒相,推低音炮。
4.6N8\6n1\6E2做一台胆前级,推动以上3机。

第一,6P1推挽开始了。

网友A:
请问能不能发下电路图

网友B:
机箱、PCB板都是自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PCB板都是自制的吗?

不是。现在机箱很便宜。自己做,退休后离开单位,缺少工具。
PCB板,买了块现成的,不过电路好零件都有区别。
做完,调试好。一切数据和电路统统拿出来,供大家拍砖。

网友:
痲雀虽小----五脏俱全-------好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现在机箱很便宜。自己做,退休后离开单位,缺少工具。
PCB板,买了块现成的,不过电路好零件都 ...

期待楼主的胆机圆满成功!再顺便了解一下,这种内藏式胆机发热量怎样解决?需要加装风扇吗?还是自然冷却?

网友:
看来楼主的作品是要做个胆机分频功放吧,这工作量大了去了,专家级别的
很期待楼主的作品,认真学习中

网友:
努力吧!后面要做的还很多…………

网友C:
建议在机箱的底部和电子管的顶部开设足够数量的通风孔,以利散热,不然的话,机箱内部温度会因过高,而影响周边元器件工作的稳定性,增大烧机风险。

网友:
这是一套系统工程,期待大作早日亮相,供我等借鉴、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机箱的底部和电子管的顶部开设足够数量的通风孔,以利散热,不然的话,机箱内部温度会因过高,而影响 ...

感谢提醒。

网友:
期待楼主大做。6P1推挽不错,我的刚做完。做完推挽再也不做单端了。单端没法和推挽比。

网友:
胆机家庭影院,又得到启发。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不能发下电路图

电路图绘制好,请看。

不排除,做好后,调试改变某些数据。

网友A:
请问一下 如果想这样做个耳放 输出需要怎么改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如果想这样做个耳放 输出需要怎么改动一下

做耳放不合适。
这是输出10W的标准电路。耳放不需要这么大功率。
耳放采用6N11放大和6N6阴极输出即可。

网友:
做了一台内装6P14推挽,电路差不多,用步步高功放外壳,发热量大,冬天用比较好

网友D:
我看有些推挽电路中,6 p1的阴极没有接电阻,而老师这个电路接的是300欧的电阻,请问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
我有更小的,这个是做之前拍的,是6n2推5686单端。尺寸非常小,东西勉强放下

网友:
无论怎样说还是封闭式的机壳好,安全。注意散热。

网友:
这个机箱估计得加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有些推挽电路中,6 p1的阴极没有接电阻,而老师这个电路接的是300欧的电阻,请问有何区别,谢谢!

推挽电路,两只功放管分别独立使用阴极电阻,这种电路通常使用在甲类功率放大中。
独立使用阴极电阻的好处是,功放管的偏压等于独立设置。因此不会因为两只管子特性的不一致性而加剧导致一只管子电流大,一只电流小。
当管子较少,无法挑选配对是情况下,最好采用独立设置阴极电阻的方式。

推挽电路采用共阴极电阻的好处是,电路简单,节省元件。但是需要对管子进行挑选。最低要求两只管子的屏流大小一致,帘栅极电流大小一致。否则会加剧推挽不平衡。
推挽电路采用共阴极电阻电路,多用于甲类和甲乙一类的放大器中,尤其是甲乙一类的放大器,由于两只管子栅负压一致,推挽前级波形对称性比较好调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推挽电路,两只功放管分别独立使用阴极电阻,这种电路通常使用在甲类功率放大中。
独立使用阴极电阻的好 ...

张教授电路图中两只阴极电阻之间不应连线。现在这样等于两只管共用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张教授电路图中两只阴极电阻之间不应连线。现在这样等于两只管共用电阻了。

画图时没注意。谢谢指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机箱的底部和电子管的顶部开设足够数量的通风孔,以利散热,不然的话,机箱内部温度会因过高,而影响 ...

说的正确。
已经试验了。4只6P1,做在一块板上,热源过于集中。正在重新思考处理方案。非常感谢。

网友:
我刚好也有个内藏小胆机要收尾,比您这个小很多

网友F:
我就想知道为啥现在做胆机的都喜欢罩起来,不说散热问题,胆机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声音,还有就是那诱人的灯光,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想知道为啥现在做胆机的都喜欢罩起来,不说散热问题,胆机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声音,还有就是那诱人的灯光 ...

楼主可能基于机箱的结构吧。

网友:
这个是个音响系统大工程,冬天不用开暖气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机箱的底部和电子管的顶部开设足够数量的通风孔,以利散热,不然的话,机箱内部温度会因过高,而影响 ...

底部和两側开最好,这样灰尘少多了.

网友:
在电源的旁边价格扼流圈效果会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想知道为啥现在做胆机的都喜欢罩起来,不说散热问题,胆机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声音,还有就是那诱人的灯光 ...

把胆机做成内藏式的原因有三:

一、由于是小型管(花生管),谈不上好看。如果是胡芦管,我肯定做外露式胆机。
二、内藏式免去了变压器罩。目前变压器罩也不便宜。如果使用简单的外罩(变压器仅罩线圈裸露部分),则并不美观。
三、内藏式采用一块或两块电路板制作,制作方便简单。

最大的缺点是热度问题。

网友:
预祝成功!期待大作早日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