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器恒流调整问题

楼主(2019-06-04):
电路如图,需要调整恒流电路,图中的电阻值增大,恒流值增大还是减小?恒流电流是如何改变的,或如何计算?望知道的师傅给说一说。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图

网友:
ILED=0.3/Rcs  工作原理说明书第5页有说明。

网友:
搜该资料有,I=0.3/R

楼主:
多谢师傅们回复,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真简单,现在集成化越来越高了

网友:
我搞过类似的增大电阻减少电流

网友:
这个芯片叫什么?是恒流管吗?

网友:
我也搞过类似的增大电阻减少电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