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源大神帮我看一下,这个逆变器是纯正弦波还是修正正弦波的?

楼主(2019-06-05):
收个逆变器,不过,网上查不到资料,看内部结构,好象不是纯正弦波的,像是修正正弦波的,因为我没有示波器,所以,各位电源高手,帮我鉴定一下,不胜感激。

型号是east ea1000-050c

补充内容 (2019-6-9 15:15):
逆变器到货了,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是200V,但用示波器看,又好像是正弦波,搞不懂了。(因为不敢直接插入插座测波形,用一个小变压器转成9V交流电测量的,是不是对波形有影响)

网友:
是纯正弦波的

楼主:
这种怎么没有巨大的输出变压器的?波形是不是会带有很多谐波?谢谢

网友A:
有输出电感的是纯正弦波的,修正弦波的输出只有4个管子。我也是乱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输出电感的是纯正弦波的,修正弦波的输出只有4个管子。我也是乱说的

乱说的不予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怎么没有巨大的输出变压器的?波形是不是会带有很多谐波?谢谢

带巨大铁芯变压器的是属于工频逆变系统,效率较低,现在已经很少在工控备用电源中使用了,不过工频逆变器家用不错,耐用抗冲击,看你的图片上的应该是专业逆变器,一般都是纯正弦波的,那种小型便携的多是修正正弦波逆变器,电路简单的多,你可以带电风扇开最低档,没有嗡嗡声就是纯正弦波,电风扇的感应电机对波形最敏感,当然这是简单测试,最好还是查型号或用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巨大铁芯变压器的是属于工频逆变系统,效率较低,现在已经很少在工控备用电源中使用了,不过工频逆变器家 ...

专业,谢谢,
看样子纯正弦波的概率大一点,因为这个是机架式的,不是家用那种,还配有通讯电源。

网友:
这种逆变器只要看到大电感的,基本都是正弦波。

网友C:
上个今天修的正弦波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今天修的正弦波的图

会硬件维修的都是高手,俺最多能依样画葫芦换块电路板。谢谢。
今天下午机器应该能到货了,我也花了100多元买了个小日本的安罗BS601示波器了,可以看看到底是不是正弦波了。
话说,小日本的东西真的质量好,这示波器是1989年的产品,到现在有30年了,各个电位器和开关都还很好,我的天逸功放,也算当时不错的品牌了,音量电位器早就没用了,还不是模拟的那种,就是角度可以无限旋转的那种电位器,按道理,这种电位器是不太容易坏的,现在音量全靠遥控。

还有一台狮龙RK-5108功放,音量电位器不太灵光了,有时我调小音量,它会发神经往大里调。这种狮龙应该是国产货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今天修的正弦波的图

易事达逆变器到货了,波形是这样的,万用表测量才20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易事达逆变器到货了,波形是这样的,万用表测量才200V。

就是纯正正弦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纯正正弦波了

那为什么万用表测量才200V呢(我有两个万用表,不可能是万用表不准。),逆变器显示屏显示是220V。用电风扇试了一下,电风扇电机的声音跟在市电下面没有多大的差别。
原来富士源6000W带不起来脱水桶的洗衣机,这台易事达逆变器倒是带得起来的,真是奇怪。

不过,效率真的高,2000VA功率下,也就是1400W时,直流电流是30A,直流电压是53V,效率快90%。

富士源的逆变器的效率我也测过,差不多75%到80%左右,负载越重,效率越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万用表测量才200V呢(我有两个万用表,不可能是万用表不准。),逆变器显示屏显示是220V。用电风 ...

用示波器的测量功能 算算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E:
楼主是个土豪,说买啥就买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个土豪,说买啥就买啥……

兄弟,示波器才180元钱啊,您出去和哥们儿吃个饭都不够啊,哈哈。
有这样的土豪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会硬件维修的都是高手,俺最多能依样画葫芦换块电路板。谢谢。
今天下午机器应该能到货了,我也花了100 ...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示波器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示波器买呢?

闲鱼,淘宝上也能搜索到闲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