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2能否制作逆变器?

楼主(2019-06-05):
        如同,我想用电子管作为逆变器的核心元件,目标次级产生400V电压,有效电流20微安可供盖革计数管工作即可。因本人对电子管一窍不通,遂向各位老师请教。
        我知道这个想法有些不切实际,还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我真不明白了,带一根盖革计数管用2P2?我现在手里有最少1000个,3V升压400的核辐射检测器升压组件,体积只有半个花生大,你出运费给你几个。

网友B:
2P2换成6P1的话还是有希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P2换成6P1的话还是有希望的

6P1屏压有点高啊,那么高的电压都快赶上逆变之后的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P1屏压有点高啊,那么高的电压都快赶上逆变之后的电压了。

2P2才多大的功率,几十毫瓦,连变压器铁芯的损耗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不明白了,带一根盖革计数管用2P2?我现在手里有最少1000个,3V升压400的核辐射检测器升压组件,体积只 ...

体积这么小吗?
另外我用电子管就是想尝试一下,要是没有心血来潮早就去弄晶体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这么小吗?
另外我用电子管就是想尝试一下,要是没有心血来潮早就去弄晶体管了。

您尝试的目的不是2P2能不能升压吧?你是想用它带盖革计数管,检测辐射对吧?带盖革计数管3V的纽扣电池就行。时代在进步有好的为什么不用?我现在有晶体管绝不用电子管,集成元件绝不用分立元件,别说好听的怀旧,那叫守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这么小吗?
另外我用电子管就是想尝试一下,要是没有心血来潮早就去弄晶体管了。

我做的核辐射检测仪,最小的体积也就火材盒大小。

网友:
      电子管时代也有许多专业与业余爱好者设想用逆变器给直流收音机供电,由于低屏压下不易起振,能够起振的其功率小的可怜,都没有成功。最终交直流两用机只能用机械振动子逆变高压供乙电其技术也是比较成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体积这么小吗?
另外我用电子管就是想尝试一下,要是没有心血来潮早就去弄晶体管了。

找到以前的照片了。你看看3V升400V的组件有多大。

网友:
探空气球用的发射器是小型电子管,供电电路使用的是3AX81逆变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以前的照片了。你看看3V升400V的组件有多大。

请问能提供一下变压器参数吗?我想照这个做一个,谢谢。

网友:
这种电路还真的没有必要,现在晶体管又便宜又好用效率又高还简单。

网友:
如果是为了制作一个几十千赫级的直流电子管电路,可以玩玩,实用性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提供一下变压器参数吗?我想照这个做一个,谢谢。

电路图已经标出来了,T1,T2的头尾要分清,接反不起振400V高压的头尾也要接正确,接错电压会很低,调不高电压把头尾换一下,调整10K电阻可调电压高低,最高可调到550V.图中的三极管是S8050 不是S9059. 整流二极管不能用1N4007系列只能用FR107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