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CBB电容

楼主(2019-06-05):
        数字万用表使用时间较长了,需要校准了,干脆打磨万用表吧。数字电压表对积分电容的质量要求较高,它直接关系到积分的准确度。应选用漏电阻高介质吸收系数小的电容。建议选用聚苯乙烯电容或聚四氟乙烯电容,聚丙烯电容。损耗小的聚丙烯电容,卖家很多。就上网购买CBB聚丙烯电容。考虑体积的原因,就是购买了体积较小的0.1uf和0.22uf耐压皆为100V的两种,店家说是CBB电容。
        收到货后,元件上没有CBB字样。只标记104J100V,见下图。到底是聚丙烯电容,还是涤纶电容,要进行检测。
        高分子聚合物电介质按单体单元偶极矩的大小可分为极性和非极性两类。涤纶为极性介质,聚丙烯为非极性。非极性高聚物具有较低的介电常数和介质损耗,其介电常数约为2,介质损耗小于10-4;极性高聚物则具有较高的介电常数和介质损耗,并且极性愈大,这两个值愈高。
        CL型和CBB型电容器在外形上差别不大,但在损耗这一电性能上差别较大。涤纶电容器的损耗较大,在1kHz时典型值约为50×10-4,与纸介电容器相当。聚丙烯电容器的损耗(1kHz)指标大约是10×10-4,实际上一般小于5×10-4,约为涤纶电容器的十分之一。
       业余条件无法测量介质损耗, CL型与CBB型电容器的显著区别是受热特性,其温度系数都约300ppm/℃左右,但是CL型为正温度系数,CBB型为负温度系数。
        电容器上的标记不清,若要辨别真假CBB电容器,利用CL型和CBB型温度系数方向不同的原理来辨别,可以用手掌型数字电容表和电吹风来进行试验。
        先把电容器接到电容表上读出冷态时的电容值,然后用电吹风加热电容器,注意温度要调低一点,如果电容器的容量变大,说明是CL型电容器,反之则是CBB型电容器。测量过程如下图。
        在常温下,电容容量为102nf,加热后为105.8nf。可以看出,加热后电容值增加了,说明不是CBB聚丙烯电容。看出,加热后电容值增加了,说明不是CBB聚丙烯电容。
再检测一个标记CBB22  104J400V电容,如下图所示。
电容在常温下为100.2nf,加热后为97.3nf,电容值小了,证明是CBB电容。
        购买多家网店后,感觉是400V以上的CBB电容全标注有CBB字样,全是聚丙烯电容,63V和100V的号称CBB没有CBB字样的大部分是涤纶电容,买来后需甄别。
        一次购物过程,供爱好者参考。

网友:
专业头头是道,理解的很透彻,楼主为什么不搞个LCR一测不就更透彻了。

网友:
这个号资料呢,最近在搞无线充电产品,有使用CBB电容,好的文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实用,介绍不错

网友:
非常实用的方法。

网友:
感谢您的好方法!

网友:
很实用方法。。。。

网友:
也可以用电桥测一下,聚丙稀的D值很小

网友:
涤纶一般为绿色

网友:
楼主鉴别CBB的方法好!

既然需要温度系数稳定,何不选独石电容呢?

网友:
很有价值的文章

网友:
楼主提供的方法与参数对以后在运用电容时值得釆用。有价值。为你点赞。

网友:
数值相差的不多,也得找块好表才能测量吧

网友A:
其实小体积63-100V没有标识的也有挺多CBB的,不能单方面看体积来判断,要从耐压和体积通盘来考虑,还有就是涤纶大部分是立式左右卷绕,CBB都是上下卷绕介质的。

网友:
额,电桥测一下Q/D值可能更快吧,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B:
介绍不错,X1   x2 属于那个类型,这种损耗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不错,X1   x2 属于那个类型,这种损耗比较小

x2应该是聚丙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小体积63-100V没有标识的也有挺多CBB的,不能单方面看体积来判断,要从耐压和体积通盘来考虑,还有就是 ...

谢谢你的指导。我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知识欠缺。我在网上买了商家说的CBB电容。用吹风机吹后,容量增加,这不符合CBB电容的特性,跟商家探讨探讨,发去电容值增大的照片。过了两天,商家全额退款了。我觉得CL型和CBB型温度系数方向不同,增加多少或减少多少只是加温的程度不同,只要值增加就是涤纶电容,减少就是聚丙烯电容。我们需要的是损耗小。望多指教。

网友:
这个方法应该是有效的。以前有文章专门提到过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我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知识欠缺。我在网上买了商家说的CBB电容。用吹风机吹后,容量增加 ...

其实你这个方式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在业余条件下非常方便。

网友:
介绍不错,为你点赞。

网友:
简单易学、工具仪表少可操作、点赞、

网友:
是个简单实用判断是否聚丙烯和涤纶电容的好方法,为你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x2应该是聚丙烯电容。

你好,请问那种小黄色方形1UF以下的cbb电容怎样分辨。

网友(2019-07-10):
挺好的电容鉴别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介绍不错,X1   x2 属于那个类型,这种损耗比较小

X1、X2跟安规认证有关,跟材质关系并不大。标MKP就是CBB,标MKT的是CL。

网友:
CBB电容越来越差劲,以前做得好,外观都比现在的好

网友C(2021-08-29):
引用 网友D:
很多这种电容是用独石电容封装的。

请教一下,对于这种情况,手边只有万用表/电容表,怎么识别?好像独石电容也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对于这种情况,手边只有万用表/电容表,怎么识别?好像独石电容也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
国产的银白色圆柱状聚苯乙烯电容的品质不错,吸附效应和温度系数均小。用这种电容作为数字电压表的积分电容得到的测量结果线性度还算理想。

网友:
学到了,把库存的以为是CBB的电容试了一下,竟然都是CL的,上当了。

网友E:
这家号称是CBB,按照楼主方法测量是CL.细细看里面包装盒里是写着MKT.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家号称是CBB,按照楼主方法测量是CL.细细看里面包装盒里是写着MKT.

金属化涤纶薄膜电容器,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关键是给广大爱好者提供了有理有据的鉴别方法。矿坛有这样的好文章是我们的幸福。

网友(2021-11-19):
我试了一下,许多电容加温后容量不变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