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老人唱戏机存储卡

楼主(2019-06-05):
老人唱戏机的存储卡,买来的时候是加密的,想拷贝不容易,也看不到里面的内容,只能听。今天想办法解密一下。
我们用一个叫UltraISO的软件,很老的一个软件了,不过很好用。

查看存储卡,是满的。

查看存储卡,是满的。

打开存储卡,里面是空的。

打开存储卡,里面是空的。

打开软件,在启动里打开制作软盘影像文件。

打开软件,在启动里打开制作软盘影像文件。

选择存储盘和要存储的位置。

选择存储盘和要存储的位置。

开始制作映像盘。

开始制作映像盘。

在文件里打开IOS文件,这里是IMA文件。

在文件里打开IOS文件,这里是IMA文件。

一步步打开文件夹,看:内容出现在右边了。

一步步打开文件夹,看:内容出现在右边了。

网友:
利害利害

网友:
加密与解密,限制和反限制,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网友A:
其实就是使用了畸形目录,windows中看不到,我是用diskgenius,不需要做磁盘镜像,直接查看分区文件就能看到那隐藏的宝贝,然后在软件中复制到其他文件夹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使用了畸形目录,windows中看不到,我是用diskgenius,不需要做磁盘镜像,直接查看分区文件就能看 ...

这diskgenius的软件好像装机的PE里面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diskgenius的软件好像装机的PE里面有。

不必pe,直接官网下个免安装的版本就能用,说实话,有时pe会给系统注入一点垃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必pe,直接官网下个免安装的版本就能用,说实话,有时pe会给系统注入一点垃圾软件

这个办法好,简单粗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必pe,直接官网下个免安装的版本就能用,说实话,有时pe会给系统注入一点垃圾软件

谢谢!一般PE内没有垃圾软件。反而现在去下载的软件内都附有很多垃圾软件。

网友:
前两年也买了部MP3收音机,附带的卡也是加密的,不过当时不知道怎么解密,一狠心格式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一般PE内没有垃圾软件。反而现在去下载的软件内都附有很多垃圾软件。

正规的下载的软件,那些可以选择装不装,装了最多手动卸载,下载站或者软件管家弄来的不算,倒是pe注入的软件卸载都没路

网友:
国人特长啊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老人有个坏的唱戏机,可以来拿练练手了

网友:
前两年,看见一个发广告的类似东西,也是看不见目录。咱这种人就是不服,当时用什么软件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反正被我打开拷贝了。一段短短的i音乐,后面是一段的广告。听一下音乐也不好听,格了重新灌,之后扔一边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下载的软件,那些可以选择装不装,装了最多手动卸载,下载站或者软件管家弄来的不算,倒是pe注入的 ...

PE是是一个简化了的WIN系统。里面有很多电脑修复及调试的工具。使用它不会有软件装入你的电脑。但如果你用他装软件,那就要看你那所装钦件的情况(有没有附带强行要装的软件)。

网友:
这个解密方法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E是是一个简化了的WIN系统。里面有很多电脑修复及调试的工具。使用它不会有软件装入你的电脑。但如果你 ...

里面带的WinNTSetup在安装时会注入推广软件,如2345、360、爱奇艺等,奇葩的是,装xp没事,装win7以上的才中招,里面带的ghost也是会注入推广软件。

如果你本来就用这几个软件,就当我没说

网友:
收藏备用,支持分享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带的WinNTSetup在安装时会注入推广软件,如2345、360、爱奇艺等,奇葩的是,装xp没事,装win7以上的 ...

我想其实是你下载的Windows内装了这些软件。
我用PE装正版Windows没有你所说的现象。

网友C:
这个解密不够彻底啊老铁,你试试这些文件能不能在电脑里打开。我碰到好多这样弄出来的文件在电脑里直接不能用。可能他们连文件也做了特殊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解密不够彻底啊老铁,你试试这些文件能不能在电脑里打开。我碰到好多这样弄出来的文件在电脑里直接不能 ...

你倒出来啊,哈哈。
右击 全选,然后提取出来。
如果真的不能打开,你的电脑有问题了,播放器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其实是你下载的Windows内装了这些软件。
我用PE装正版Windows没有你所说的现象。

就是那个pe里面的WinNTSetup注入的,win10镜像从微软下载的,直接用ultraiso写入u盘安装是没问题,清真的很。

如果用那个pe带的ghost备份系统,不管原来带不带,保证给你注入软件到gho镜像,或者锁定主页

当然,也可能不是所有pe的WinNTSetup会注入,也许换个别的组件给你注入,不然pe的作者吃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pe里面的WinNTSetup注入的,win10镜像从微软下载的,直接用ultraiso写入u盘安装是没问题,清真的 ...

PE的作者是~微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的作者是~微软!

老毛桃、大白菜、微PE等都是抄作业抄来的,然后添加了些东西

网友:
贴心的文章,支持一个

网友:
用diskgenius,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