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哪位高人有三和361TR指针表电原理图

楼主(2019-06-06):
本人的三和指针表拔错档位了,保险管烧了,换新后电压档和电流档无反应,电阻档和交流电压档都不准,是哪个电阻烧了,可以修吗,有电路图吗,跪求高人。

网友:
你得从看打错那个档入手检查了,看样子电流档分流电阻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最好找到线路图对照检查,祝你好运!

网友(2020-01-19):
谢谢楼上 热心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