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奔驰车机图,先谢谢了!

楼主(2019-06-06):
一个奔驰车,通12V,开机屏幕亮,显示正常,大概1秒后屏幕亮暗来回闪,不工作了。估计后面还有需要链接的线路,跪求图!

具体型号看下面的照片

楼主:
看型号照片,先谢谢大家!

楼主:
面板图路起是这样,不停的闪黑,
背图,有原装的尾线,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图路起是这样,不停的闪黑,
背图,有原装的尾线,不知道怎么接

是不是这个?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acd/28027706-1.html

网友(2019-09-20):
一般红ACC黄B+电源正极,黑色一般是地线。喇叭在一个口上,上下一组。万用表能测出正负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