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碳棒碰焊线头的变压器用多大?

楼主(2019-06-07):
想做个线头碰焊器,哪位大哥知道用多大的变压器,输出多少伏

网友:
要变压器干嘛?直接电瓶啊。N年前用电瓶加碳棒可以直接补焊搪瓷脸盆。也能烧穿铁板。

网友:
如果待焊导线绞起来有铅笔那么粗,需要700w以上的变压器,次级30v左右,如果待焊导线较细,200-300w变压器、十几伏就行了。
次级电压低,碳棒需要紧压接头,融球不光滑,次级电压太高,碳棒脱离焊点会有拉弧,融球不好控制,往往会歪头,可以从十六七伏到三十五六伏多抽几个头,焊几个焊点自己就明白了

网友A:
我电饭锅发热管一个引脚维修时给扭断了,正好想弄两个电极回来自己焊接,目前还在找碳极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电饭锅发热管一个引脚维修时给扭断了,正好想弄两个电极回来自己焊接,目前还在找碳极中。

1号干电池,砸开就有碳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号干电池,砸开就有碳棒

就是没见有旧电池啊
10几岁时就集过几十根电池芯与各种化肥做水电池,但不成功
找没到的话就去买对新的回来砸。

网友:
根据焊接的导线粗细决定,1号电池的碳棒用100瓦变压器,3-6伏就可以用,本人实测,焊接过两股1.5平方毫米的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