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 layout60 软件画了一张表盘,感觉还可以。

楼主(2019-06-07):
今天用 layout60 软件画了一张表盘,感觉挺有意思的,就是稍有些麻烦。

网友(2024-02-01):
有专用工具
分享原创:机械表头的线性度与度盘的绘制——《分度》V1.0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A(2019-06-07):
这种东西感觉用CAD画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感觉用CAD画简单点

是呀,这个软件不是干这个用的。只是想试验一下.....

网友:
这也行,楼主高手啊!

网友:
不错,挺好看的

网友B:
很简单的,我都是先画一个起始线,然后用软件的平铺功能铺成一个九十度的等分线,修改后,再旋转就行了,这是给坛友画的毫伏表

网友C:
试着画过,熟练一下其实也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我都是先画一个起始线,然后用软件的平铺功能铺成一个九十度的等分线,修改后,再旋转就行了,这是给 ...

您这个画的真好!我还没掌握。您说的:“起始线、平铺功能”怎么用?详细教教我。别的画图软件还不会用,用这个又太麻烦了,还画不好。
还有,您是怎样把这个图传上来的,我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着画过,熟练一下其实也挺方便

请问文立刀网友:您这个表盘是用什么软件画的?真好、很想学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画的真好!我还没掌握。您说的:“起始线、平铺功能”怎么用?详细教教我。别的画图软件还不会用 ...

起始线就是先画一个垂直线定位,然后按表盘大小画一个九十度的圆弧线,然后打开上方功能选项,里面有个平铺功能,进去,里面有圆弧铺线和平铺选项,算好角度和格数填进去就可以了,多试几次看看就会了,画好后,整体旋转到垂直就行了,图片是用截图软件截屏的,实际打印需要导出模式导出图片打印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着画过,熟练一下其实也挺方便

用的什么软件,请教一下过程,谢谢!

网友D:
D:\My Documents\My Pictures\表盘我这个也是用这个软件学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文立刀网友:您这个表盘是用什么软件画的?真好、很想学会。

是用layout6.0画的

网友:
高手,一定要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也是用这个软件学画的。

我这个也是用  这个软件学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也是用这个软件学画的。

匹诺曹高手!汉字是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匹诺曹高手!汉字是怎么搞的?

画好后,输出JPG图,然后用PS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也是用这个软件学画的。

您好,您这个很漂亮。请问:刻度上面标称的数字都是与中心点垂直的,怎样做到的?我画出的字都是与底边垂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这个很漂亮。请问:刻度上面标称的数字都是与中心点垂直的,怎样做到的?我画出的字都是与底边垂 ...

在英文文本框内输入数字后,在角度框内选择好角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英文文本框内输入数字后,在角度框内选择好角度即可。

哈哈,会了。谢谢您!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D:
这是我画的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画的表盘。

真漂亮。我正在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也会成功的
真没想到、这个软件也能画表盘。给喜欢DIY仪表的朋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比手画漂亮许多、而且还准确。
总之,发这个贴子得到许多网友指教,又学了不少东西,谢谢大家!

网友E(2020-08-07):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画的表盘。

刻度板上是怎么打印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刻度板上是怎么打印上的?

打印在照片纸上贴上去的

网友:
谢谢爱康木老师的加分

网友F(2020-10-17):
看了楼主的帖,我也试试,想画个面板,标注的时间发现,只有数字与英文,没有拉丁字母。输入的拉丁字母,都变成了两个点。用画图软件另加,发现很难找到与layout中一致的字体。请教楼主及各位高手,那个字母欧姆有什么办法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帖,我也试试,想画个面板,标注的时间发现,只有数字与英文,没有拉丁字母。输入的拉丁字母,都 ...

这个我也不会。假如只需要  “Ω”、可以画一个、当原件摆上去。至于交流符号不知能不能画出来......
刚刚试了一下,可以画出Ω来,交流符号是画的、V也是画的、R是文档打出来的,高度是3mm。

我刚刚画的,可以用

我刚刚画的,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会。假如只需要  “Ω”、可以画一个、当原件摆上去。至于交流符号不知能不能画出来......
...

您这思路好,自己画一个。我还不太会用这个软件,画线只会画直的,学习中。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着画过,熟练一下其实也挺方便

我觉得这个不均分的才难画,均分的都好说

网友(2024-02-01):
画的很好!有时间我也想画一个

网友:
都是高手,佩服

网友(2024-06-07):
和你们相比,我的手简直就是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