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还牛反电动势的问题

楼主(2019-06-07):
做了一个可调电源,用的还牛,跟还牛220v并在一起接到市电上的有个小开关电源5v用来给表头供电,在还牛输出空接的时候,我开开关,5v开关电源整流二极管爆掉了,之前没有问题的,我想不清楚,难道是还牛的感应电动势与220叠加到了一起?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A:
开关电源是与变压器并联,变压器自感电压与220叠加只会在开关上产生火花。
开关电源整流管是被变压器自感高压脉冲干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是与变压器并联,变压器自感电压与220叠加只会在开关上产生火花。
开关电源整流管是被变压器自感 ...

那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串电感、并联压敏电阻。

网友:
变压器(电感)得电瞬间自感电势与原电势相反(减);失电瞬间自感与原电势(可能远大于220v)同向(与220v相加),可以仿照可控硅电路中并接在可控硅管两端的RC吸收电路,取R(几十~几千欧/几十~几瓦)C(0.1~几微法)串联后并接在变压器输入端。

网友(2019-09-24):
并一个CBB电容小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