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机械调速与电子调速录音机马达

楼主(2019-06-07):
机械调速优点:速度稳定,噪音小,缺点不是很耐用。电子调速刚好相反。

网友:
我怎么感觉刚好相反?

网友:
我也;感觉刚好相反还是电子调速的好

网友:
一般收录机速度在允许范围就可以正常使用,我录制测试带必须用误差小的机器了,,检测了两台雅佳9100速度和抖晃,带速非常准确,使用标准频率3000hz测试,当频率改变为3002hz时,表头指示快一个格,正常指示在0位,抖晃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