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开关电源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9-06-08):
如果把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初级线圈减少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相应的直流输入电压是不是原来的十分之一?
如果其他参数不变,那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是不是変高了?
这对开关电源的质量会有影响吗?不管他可以吗?
怎样才可保持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呢?
其目的是~把输入的直流电压降低为原来的十分之一,怎样改?

网友A:
你的这一串问题,还真不好说清楚,首先,开关电源分自激型与它激型电路。只有自激电路他的频率才由原件参数确定。它激型电路的频率是定时电路确定的。第二个从变压器的工作方式看开关电源电路分正激与反激两大类每类的变压器设计是不同的,具体的设计可以参考网上介绍或者直接找相关软件来用。肯定一点:开关电源变压器不能简单地使用匝数与电压成正比的观念来设计特别是初级与次级的匝数关系。

网友B:
开关电源旧都会丢掉的,
要我就拿个乱试一通,因为我看理论一时也看不懂,试试再看看书。

留意220V对人的安全就是了。烧的东西全是白菜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一串问题,还真不好说清楚,首先,开关电源分自激型与它激型电路。只有自激电路他的频率才由原件参数 ...

肯定一点:开关电源变压器不能简单地使用匝数与电压成正比的观念来设计特别是初级与次级的匝数关系。
如果这样那就很难确定输入电压了。现在重新看书真的有点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旧都会丢掉的,
要我就拿个乱试一通,因为我看理论一时也看不懂,试试再看看书。

要试也要有个大概,乱试一通废时废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一点:开关电源变压器不能简单地使用匝数与电压成正比的观念来设计特别是初级与次级的匝数关系。
如 ...

老哥八十几了?我今年七十,什么时候看书都行,只要看就是了。

网友:
cD型电源变压器匝数怎么计算?

网友C:
匝数不但和电压有关系,还与磁芯大小有关系,感觉这个比较复杂的!

网友D:
是的,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比较复杂,理论上计算好了还得通过实验检验,二三句话说不明白的,特别是这几年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发展,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的提高,感觉越来越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八十几了?我今年七十,什么时候看书都行,只要看就是了。

老哥七十多了脑子还这么好!但小弟我虽比您年纪小但脑子已不那么好使了!书虽还可以看,但不能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匝数不但和电压有关系,还与磁芯大小有关系,感觉这个比较复杂的!

匝数如果与电压成比例的话,我可拆开旧的变压器去确定。但如不成比例的话,那就有点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比较复杂,理论上计算好了还得通过实验检验,二三句话说不明白的,特别是这几年 ...

我不想去设计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我只想在现有成品上安全、不影响外界、尽量保持高效率的情况下改来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想去设计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我只想在现有成品上安全、不影响外界、尽量保持高效率的情况下改来玩玩! ...

特别具体地说,反激的变压器原边线圈设计主旨是按电感设计的,正激的变压器是按变压器设计的但是所加的电压波形是方波(单向或者双向脉冲)。匝数肯定与电路的工作频率与占空比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电压铁芯等等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具体地说,反激的变压器原边线圈设计主旨是按电感设计的,正激的变压器是按变压器设计的但是所加的电 ...

谢谢你的回复!
就我现在的水平我认为:占空比跟输入输出的功率有关。而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匝数是必须保证在变压器在空载到满载都工作在最佳状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就我现在的水平我认为:占空比跟输入输出的功率有关。而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匝数是必须保证 ...

简单的按匝比改变初级匝数,这个办法肯定不适用于开关变压器。

以反激为例,关键参数是初级电感量。而初级电感量不仅与初级匝数有关,还与磁芯参数、输入电压、工作频率、功率和占空比有关。
反激变压器的设计过程大概是根据输入、输出电压和MOS管耐压计算允许的最大占空比,再根据最大占空比、功率、频率和输入电压计算初级电感量,得到电感量后,再选磁芯,查表得到若干磁芯参数后才能计算初级匝数。

上面这套计算过程是一环套一环的,单独按匝比改变初级匝数,可以肯定都说达不到您预想中的“最佳工作状态”,全乱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按匝比改变初级匝数,这个办法肯定不适用于开关变压器。

以反激为例,关键参数是初级电感量。 ...

看来真的只有通过实验这条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匝数如果与电压成比例的话,我可拆开旧的变压器去确定。但如不成比例的话,那就有点难了。

小范围调整我感觉按比例调可能问题不大,把输入的直流电压降低为原来的十分之一,这个就比较大了,估计按比例调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范围调整我感觉按比例调可能问题不大,把输入的直流电压降低为原来的十分之一,这个就比较大了,估计按 ...

不知有那位大侠有改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匝数如果与电压成比例的话,我可拆开旧的变压器去确定。但如不成比例的话,那就有点难了。

不管啥变压器,匝数与电压应该成比例,比如输出10伏你改成20伏肯定匝数加倍。只不过不同磁芯材质以及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其电压与匝数参数差异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啥变压器,匝数与电压应该成比例,比如输出10伏你改成20伏肯定匝数加倍。只不过不同磁芯材质以及开关 ...

谢谢你!
我想也是这样。不过很多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有两个作用(当然有些不是):作为电压变换和作为振荡线圈。如作为振荡线圈匝数的改变就会改变振荡频率。这样可能会产生频率超出规定范围和原来的每伏匝数的改变。

网友G:
电压1/10不准确,正激电源是成正比的关系提高频率可以减小匝数但是每种磁性材质如pc40有一个限度超过了传送功率再升高频率也不行,计算公式网上有比较复杂一般制作根据经验确定频率匝数实际中考虑的因素太多了频率升高磁芯受不了emi也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1/10不准确,正激电源是成正比的关系提高频率可以减小匝数但是每种磁性材质如pc40有一个限度超过了传送 ...

因为匝数的减少使频率升高,所以发帖希望看是否通过改变电路中的其他元件使频率不要相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