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中波机,挖掘机上的

楼主(2019-06-08):
都是全新的,只是各种刮蹭。其中一个是样机。“削掘机”哪家强?
这两张是带aux的那台的

网友A:
挖掘机带收音机有点不可思议。工地里面噪声很大的。没法听。分心出事故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掘机带收音机有点不可思议。工地里面噪声很大的。没法听。分心出事故咋办?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而且还不是挖掘机里常用的24v,是12V的。轿车里反正不用这类机器。

网友B:
此类收音机 收音灵敏度应该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类收音机 收音灵敏度应该不错的

看用料不会差,一个中波机就这么复杂。昨天就上电试试,没测试呢。

网友:
这么复杂,看不明白。

网友C:
电解有一个有点鼓,这个是国产的,大连松下,丰田大部都是采用的富士通天。

网友:
看这复杂的电路,接收中波效果应该好,不知楼主是否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有一个有点鼓,这个是国产的,大连松下,丰田大部都是采用的富士通天。

就是来自富士通天工厂里,零件应该没有国产,那电容就是拍的,都没用过,怎么会鼓啊。富士通天不是撤出塘沽了么,很多东西都被南方人和本地人弄走了。

楼主(2019-10-10):
引用 网友D:
试机了吗?效果什么样?

就是看看开机 别的没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挖掘机带收音机有点不可思议。工地里面噪声很大的。没法听。分心出事故咋办?

日本的挖掘机大部都带有中波的收音机,修理时还比较麻烦注意接线。

网友:
全日系电容,ALPS音量电位器,做工精良,好机啊!

网友:
玩过几台挖掘机车机,面板按键都是薄膜全密封,防尘防水的

网友:
可惜,中波没什么用了,只有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