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极管三极接法参数换算

楼主(2019-06-08):
五极管改三极管接法参数的计算公式
设五极管改三极管接法后,跨导为St,内阻为Rit,放大系数为μt,则可由下列公式计算:
St=[1+(Ig2/Ip)]*S...............................(1)
Rit=Eg2/{( Ip-S* Eg1)*[1+( Ig2/Ip)]}..............(2)
μt= S* Eg2/( Ip-S* Eg1)...........................(3)
式中符号说明:
Ig2——五极管的帘栅流
Ip——五极管的屏流
Eg2——五极管的帘栅压
Eg1——五极管的栅偏压
S——五极管正常运用时的跨导
例:
6J3五极管的工作参数如下:Ep=Eg2=150V,Eg1=-2V,Ip=6ma,Ig2=1.6ma,S=5ma/V
求接成三极管后的St、Rit、μt?
St=[1+(Ig2/Ip)]/S=[1+(1.6/6)]*5=6.35 ma/V
Rit=Eg2/{( Ip-S* Eg1)*[1+( Ig2/Ip)]}= 150/{( 6-5* (-2))*[1+( 1.6/6)]}=7.4KΩ
μt= S* Eg1/( Ip-S* Eg1)= 5* 150/[ 6-5*(-2)]=47
6J3五极管改三极管接法三参数的实测值:St=6.3ma/V、Rit=7.0 KΩ、μt=44

网友:
打破0回复。有这三个参数用起来还是不方便。

网友:
对于手册上没有接三曲线的多极管来说这个近似计算的方法不错

楼主:
大概计算一下
6P1  1.6k三极接法负载电阻取5k,和五极接法一样。
6P9P 2.5 k负载电阻取7.5k,和五极接法一样。
6P12P  0.39k这个数值比2A3的0.8k低多了,比音响王子300B(700欧姆)还低。负载电阻取1.2k 。
6P13P  1.1k负载电阻取3.3k。

网友:
非常好。借助您的公式,用EXCEL计算了一张表,如下。另附件为EXCEL表。

网友:
能沉下心埋头研究技术的现在非常难得!给楼上两位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