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个lm723从0伏起调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9-06-08):
这个图,以前听别人解释过又忘了

楼主:
我这个电路用法不一样,没有单独做一个负压源,我手上一个成品的可调电源也用的这个电路
关键在红圈处,6脚是一个7.1伏左右基准电压

网友:
互补振荡器信号经整流产生一个负电压去抵消输出的最低电压值,基本原理都是这样的,lm723未曾分析过,大概也是吧。

网友:
矿坛在之前有人研究过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44209-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11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