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型电源变压器,如何计算确定匝数?

楼主(2019-06-08):
CD型电源变压器如何计算匝数和线径?

网友:
和E型铁心一样计算。

网友:
线径已知条件是电流,通过漆包线的载流量选取。匝数可以查表。

楼主:
同功率的E牛,绕线少2百匝!想不明白……

楼主:
EI44X60的是380vA,cD20X40X100的也是380vA!前者是478匝初级,而后者是748匝,相差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功率的E牛,绕线少2百匝!想不明白……

你量量铁芯截面积就知道了,同功率的E牛,铁芯柱截面积比C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