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星球SL832开机右仓电机即旋转

楼主(2019-06-08):
星球SL832收录机AB仓放音基本正常,但一开机右仓主导轴即旋转,不管是在“收音”还是“磁带”状态下都如此。顺求此机的线路图,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磁带机芯上有随按键动作的开关触点沾一起了,拆开看机芯背面找找。

网友B:
这种录音机电机是通过机芯上行程微动开关直接控制,通常调整一下微动开关间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磁带机芯上有随按键动作的开关触点沾一起了,拆开看机芯背面找找。

之前也查看了这个微动开关,没有粘连现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录音机电机是通过机芯上行程微动开关直接控制,通常调整一下微动开关间隙即可。

你好,微动开关没有粘连,现在怀疑与图片相关的开关转换线路有问题。

网友C:
觉得还是收音与放音电路功能切换开关内某个簧片损坏或严重变形的可能性大一点。可以用万用表对该功能切换开关的焊脚进行逐个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还是收音与放音电路功能切换开关内某个簧片损坏或严重变形的可能性大一点。可以用万用表对该功能切换开 ...

只是用电子清洗剂清洗了,无果,再看看开关有无变形,谢谢!

楼主:
继续求此机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D:
朋友,网上搜星球SL832收录机就可以找到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网上搜星球SL832收录机就可以找到图纸。

上次没搜到,再换一个搜索引擎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没搜到,再换一个搜索引擎试试,谢谢!

我有,留下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sxxuejun@qq.com

星球SL832大型手提式双卡收录机是国产名牌,第二届国产收录机质量评比双卡机类第二名,第一名就是美多CP6941,第三就是三宝Y8484K,星球SL832的升级版就是SL832A,B,C,外观完全一样,增加了倍速复制功能,电路做了优化,所以SL832和SL832A主体电路是一样的,只是电机控制部分不同,你先确定你的是哪个型号,有倍速/常速复制选择开关的就是SL832A或者B.C!
另外你说的这个故障现象,即不是机芯开关的问题也不是功能开关的问题,应该是控制2卡电机的一个电子开关晶体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星球SL832大型手提式双卡收录机是国产名牌,第二届国产收录机质量评比双卡机类第二名,第一名就是美多CP6 ...

谢谢您这么详细的指导!应该是SL832的,型号后没有发现字母后缀。昨天重新打开,详细观察了微动开关没有粘接;收音与TAPE功能开关有一桥接短线,但好像不是维修过的痕迹(之前做了清洗),所以也在怀疑控制电机的电子开关失效。机器是非塑料录放机芯,岁月沧桑,但磁带播放等功能依然正常,声音虽然不是“高保真”,在那个时代俨然是一部有特色的机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么详细的指导!应该是SL832的,型号后没有发现字母后缀。昨天重新打开,详细观察了微动开关没有 ...

看电机控制部分的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机控制部分的电路图吧!

得好好研究一下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