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机型

楼主(2019-06-08):
最近收了一台电子管机芯,很重,竟然有3个变压器,猫眼设在左中下方,机背有个接插件,应该是音频输出,但我不知道扬声器应该接在哪里?最右侧两个引出线是我焊上去的,准备接喇叭,不知对不对?拾音器两端分别有两对红色插孔不知何用?旁边还设置一个220v交流电源插孔,起初我以为此插孔是接扬声器的,结果通电开机将保险丝烧断吓我一跳!后来测量是220V交流输出,多么冒险的举动!
问:此机是什么型号?都有什么功能?
背面插接接头接什么,怎么接?
两对红色插孔接什么?
电子管从右至左分别应该是什么型号?
开机有很大的嗡嗡声没有电台(扬声器接在我焊的两根接线上)是滤波器的问题吗?
以上疑问请教高手解答!如果有电路图和说明书就更好了!在此不胜感谢!
请看机芯图
上面
前面
背面,从右至左电子管应该是什么型号?
插接件,应该接什么?怎样接?(右侧两根线我接喇叭了,不知对不对)
拾音器两边红色插孔两对,不知什么用处?再右边方口是220V交流输出。
右侧整流管好像与普通电子管收音机不同
底部图

网友A:
琴鸟落地式机芯。分频带输出。有两个输出变压器。小变压器是高音输出变压器。大变压器负责中低音。机器后面四个红色香蕉插座是对应接喇叭的。扁插座是给电唱盘供电。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是什么机型。但电子管收音机体积大,元件不多,跟一下线路应该不难。
在不清楚线路的情况下通电是很危险的!
我是建议你自己先跟一下线路,搞清一下各外接接头的作用。

网友:
万变不离其宗,当年的机型除了增加的功能外,原理相差无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琴鸟落地式机芯。分频带输出。有两个输出变压器。小变压器是高音输出变压器。大变压器负责中低音。机器后面 ...

哦,原来是落地式机芯。那后面接插件就是接高低音喇叭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大输出变压器的个头更有可能是推挽输出,小的那个铁芯只是个抑流圈。

扼流圈的上面不会并联纸介电容吧?虽然我收到这种机芯之前,光看图片,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落地式机芯。那后面接插件就是接高低音喇叭的了?

请仔细查看原文,我只说过香蕉插座接喇叭。没说那个塑料方块接插件接什么,请根据电路原理判断。接错导致电路烧毁零件损失,我概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查看原文,我只说过香蕉插座接喇叭。没说那个塑料方块接插件接什么,请根据电路原理判断。接错导 ...

哈哈 ,您多虑了!即使是烧坏了我也不会怪任何人的。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C:
1楼正解!是落地式的机芯高低音独立的不可能是推挽没有倒相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正解!是落地式的机芯高低音独立的不可能是推挽没有倒相的管子

感谢回复。那么右边两个高些的管子都是6p1吗?我这个看不到型号了!那么整流管哪里去了?

网友:
这个机器像是爱好者利用711类厂机自行改造的产物,新增的两个变压器和接插件很不协调,不可能是厂家的原设计。
简单说就是自己在711机型上做了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楼正解!是落地式的机芯高低音独立的不可能是推挽没有倒相的管子

我试过用海燕D322底盘,改硅整流以后腾出一个电子管位置改6P1推挽输出。第二级音频电压放大的半个6N2,屏极负载电阻分成两个,一个接屏极一个接阴极入地,做屏阴分割倒相,带一对6P1,电源变压器容量不足,为减小屏流,调低帘栅极电压到170V左右。效果不是很好。可能输出变压器用线间变压器代用。负载阻抗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那么右边两个高些的管子都是6p1吗?我这个看不到型号了!那么整流管哪里去了?

硅二极管整流。底盘下面滤波电阻附近。

网友:
确实看不到整流管,可能是用桥堆或晶体二极管整流的。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喇叭往哪里接很好判断,从输出变压器上找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琴鸟落地式机芯。分频带输出。有两个输出变压器。小变压器是高音输出变压器。大变压器负责中低音。机器后面 ...

老师你知识渊博,关注你很久了,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琴鸟落地式机芯。分频带输出。有两个输出变压器。小变压器是高音输出变压器。大变压器负责中低音。机器后面 ...

高手 厉害

网友D:
琴鸟牌落地式QNLD622型电子管双声道收音电唱多用机  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琴鸟牌落地式QNLD622型电子管双声道收音电唱多用机  电路图

哎呀!这个真的很漂亮!机子和图片清晰干净!线路图也有了,正是我需要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沈阳市无线电十八厂的产品。

这个机芯应该是711改,整流用两个硅整流二极管代替,原6Z4位置改成6P1形成双路输出,大电源变压器增加了功率,一大一小两路输出牛分别承担中低音和高音输出,左边的猫眼占据一定空间可以改成右上。这个机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琴鸟牌落地式QNLD622型电子管双声道收音电唱多用机  电路图

电路图上边的机芯照片是兄弟前几年买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芯应该是711改,整流用两个硅整流二极管代替,原6Z4位置改成6P1形成双路输出,大电源变压器增加了 ...

功放部分有牡丹911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