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自动机芯有没有必要彻底分解清理?

楼主(2019-06-08):
有个三洋双卡收录机是自动选曲的机械自动机芯,目测原装扁皮带,估计年代久远且使用环境较差所以内部虫子杂物较多,清理各种开关后功能正常。
现在录音卡偶尔工作不正常,表现为放音颤抖,录音键按下后整个机芯锁死且不能开仓。人工按动电路板上的录放开关可正常录音,该机芯录音键非直接推动录放开关而是机芯间接带动录放开关,推断是机芯卡滞或皮带疲软所致。
请教有必要将机芯彻底拆散清理吗?另这种机芯拆装难度大不大?谢谢。

网友A:
这要看机芯里的润滑脂是否干枯,干枯的需要清洗后再涂润滑脂,皮带,要换,同时检查压带轮是否老化,拆机芯没有必要。

网友B:
没有必要,收录机听个响就行了,真要玩录音,放音还是弄个卡座吧。收录机上的机芯做工很简单,年代又很久远,想完全恢复功能是很难的,就像自停,纯机械式的,过度磨损,几乎不可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收录机听个响就行了,真要玩录音,放音还是弄个卡座吧。收录机上的机芯做工很简单,年代又很久远 ...

有道理,收录机凑合能听就行了,多数情况只是个摆件而已。
不过卡座也就那么回事,吹嘘成分大于使用价值。几年前买过两台某日本品牌三电机带自动偏磁校正的双卡座,虽然不是三磁头但用料还可以,录放效果不错,但细听声音有轻微颤抖且无规律。先后花不少钱更换了压带轮胶皮,压带轮整体,皮带,也彻底多次拆散、组装机芯都没看出破绽,凑合听听还是可以的。由此推断所谓的高价三磁头卡座效果也好不到哪去,因为机芯和塑料橡胶件老化无法避免,即使录放电路再考究也无济于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机芯里的润滑脂是否干枯,干枯的需要清洗后再涂润滑脂,皮带,要换,同时检查压带轮是否老化,拆机芯 ...

好的,谢谢。

网友A:
卡座就是玩一个情节,听磁带丝丝声,走音变调一般都是压带轮皮带问题,因为换的材料不少是不合格的,伪劣产品。比如一包一包卖的皮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座就是玩一个情节,听磁带丝丝声,走音变调一般都是压带轮皮带问题,因为换的材料不少是不合格的,伪劣产 ...

我曾买过一些网上宣传的所谓“优质”材料,近五年尝试修理了多台随身听、卡座、收录机。
但最终效果都不满意,我认为不可能所有机芯都严重老化,至于手艺问题应该也没毛病,所以对磁带机几乎死心了,只要没有明显颤音跑掉即认为已修复。

网友A:
修理的材料是修理后质量的保证,一条皮带要十元十五元,这个价格可以接受的,才有保证,一般卡座修理换皮带压带轮材料费就要近百元(双卡)。一般机器和修理者都难于接受。用网购的廉价皮带压带轮只能有“基本的”不走音。要求高是不可能的。修理时也有必要注意一下磁带,有些磁带时间存放时间长,阻尼力矩很大,不均匀。也是走音变速的原因,一般修理者缺少工具,对涨力,速度都无法测试,只能大致判断调试。这对机芯修理后的合格指标不能确认,为此遇到磁带问题会混同机芯故障一起误判。

网友:
当然也有些机芯也是属于不可修理的,手提式飞利浦机器通病齿轮老化碎裂。主要还是修理一些优秀的机器,本来质量好的,而不是那些普及型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理的材料是修理后质量的保证,一条皮带要十元十五元,这个价格可以接受的,才有保证,一般卡座修理换皮带 ...

我买的都是十几二十块单根对应型号的皮带,但听上去的音质人不满意,尤其是磁带随身听,明显颤音是肯定的。
至于卡座也有异样感,可能是我耳朵太苛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都是十几二十块单根对应型号的皮带,但听上去的音质人不满意,尤其是磁带随身听,明显颤音是肯定的 ...

随身听的机芯和卡座机芯有很大的不同,更精密,修理难度大,尼龙齿轮磨损情况也多见,在检修时确实有必要清洗机芯。

网友:
老机器能转就不错了,玩的是情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收录机凑合能听就行了,多数情况只是个摆件而已。
不过卡座也就那么回事,吹嘘成分大于使用价值 ...

事物没有绝对,卡座只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技术指标相对高一点而已,但和现在的技术(即就是和cd也不能相比)相比就不合适了,玩的就是一种情怀而已,相对而言可玩性高一点罢了。

网友C:
只要机芯的齿轮没有损坏 清洁一下压带轮主轴换个皮带就可以了
压带轮拆下来 放温水里泡4个小时然后用纸壳蹭掉磁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机芯的齿轮没有损坏 清洁一下压带轮主轴换个皮带就可以了
压带轮拆下来 放温水里泡4个小时然后用纸壳 ...

这样可以恢复亚带轮的粘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恢复亚带轮的粘性吗?

清洁磁粉恢复弹性 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洁磁粉恢复弹性 一举两得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