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用于测试手机充电参数等用途的USB接口电压、电流表

楼主(2019-06-09):
这个小玩意的主要功能是测试USB接口的电压、电流,还可以mAH、WH为单位计量电量,可用于测试手机充电参数等用途。

家里的手机都是年初更新的,几个充电器最高电压21V、最大电流5A,因此把这个小表的量程确定为30V、6A。也可很方便的改为10V、3A。

主控为具备12位ADC的8位单片机STM8L151,显示器件为128*64的0.96寸OLED屏。使用MAX471做电流检测,这片IC最大电流3A,共用了2片。

主要流程为用MAX471做电流-电压转换,还有一路电阻分压,两路电压信号送单片机进行AD转换,再经校准后送显。单片机还开启了一个定时器做精确定时,以秒为单位累积输出电量,换算成mAH、WH数送显。

成品照片:
插在计算机USB口,没接负载,只显示了USB口电压。

电路图:

印版图:

薅某知名PCB厂家的羊毛,5元打了5块板子:

因为是拼版,拿到手需要再切割,得30块小板:

程序开发调试在开发板上基本完成:

焊接好的小板子:

焊好后做的一些测试,图为华为P20剩余80%电量时的充电参数:
P20充电器支持5V、4A和4.5V、5A。

华为mate20pro剩余40%电量时的充电参数:
mate20pro的充电器最高支持10V、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改程序很好,
低于100mA能有0.0或0.00mA这就太实用了。1A以上差几毫安无所谓的。这方面我就 ...

改了改程序,电流显示保留到小数点后三位,满量程为32.99V、5.999A。

U盘工作电流37mA:

小小的遗憾,因为是硬挤出的屏幕空间,小数点和电流单位“A”都被占用了1个像素。

网友A:
这个东西太实用了,USB可手机、平板、双系统平板等等充电都能看。很适合普通人,
可以大概知道,电池性能,手机功率消耗、工作状态等等。

0.00A的TB包邮都只有几元钱。

网友B:
    好东西!!!不知成本多少?可否量产?造福坛友?

网友:
这不玩艺好玩,如果有个透明的盒子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太实用了,USB可手机、平板、双系统平板等等充电都能看。很适合普通人,
可以大概知道,电池性能 ...

这小玩意仅屏幕就10元左右,2块检流IC又是10元......自己做着玩的东西,不计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不知成本多少?可否量产?造福坛友?

规划时手边有什么原件就用什么原件,没控制成本,大概算算成本大概30元以上了,这个版本量产无优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小玩意仅屏幕就10元左右,2块检流IC又是10元......自己做着玩的东西,不计成本。

自己会做更好,练手玩玩学习。
成本肯定大超商品, 可它能学习、把玩等等

TB上我看中55元的0.00000A还没舍得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4位半的万用表还多1位!
做到这个精度要用非常精密的基准源、18位以上的ADC,这些都不便宜。一个好 ...

说到我心里了,
10元包邮的50mA以下看不到(优利得30多元都是),100ma以下? 这些低价的压降也大

高价高分辨率,也没用过所以没敢买

许多U盘都是50mA以下,也就不能用了。

网友:
好东西,不会搞,只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我心里了,
10元包邮的50mA以下看不到(优利得30多元都是),100ma以下? 这些低价的压降也大

还是成本闹的。最初也考虑用检流电阻+运放的方式对电流采样,100mΩ电阻压降0.5V以上,肯定不能用。降到10mΩ,压降倒是可以接受了,但10mA时压降只有0.1mV,358之类的便宜运放肯定是没戏了。用高精度运放成本又上去了,还不如直接用专用检流IC方便。

您说的50mA看不到,大概也因于此。要减小压降就不能用阻值太大的检流电阻,小阻值检流电阻在几十毫安时又因为压降太小已低于便宜运放(限于成本不得不用)的失调电压,测出来的数据没意义,只好在程序上想办法,小于50mA时屏蔽显示。

这个表为了显示清楚、直观,电压电流用了自定义的12*32大字体,屏幕分辨率不够用只好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显示到10mA这个级别。实际上6A量程时分辨率能到2mA,3A量程时能显示到1mA。

您这回复倒是提醒了我,低于0.1A时可以把电流单位改为mA,最大99mA只占4个字符的位置,显示位比安培为单位时还少,屏幕够用,回头改改程序,谢谢了。

测了个U盘,显示为40mA。因为程序里做了四舍五入,实际电流应该在35-44mA之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成本闹的。最初也考虑用检流电阻+运放的方式对电流采样,100mΩ电阻压降0.5V以上,肯定不能用 ...

你这个改程序很好,
低于100mA能有0.0或0.00mA这就太实用了。1A以上差几毫安无所谓的。这方面我就完全外行了向你学习

你这套电路不错U盘也就40mA上下。你的这么低的位置还能显示0.04 很好,改程序OK(这个不要精度很高的,能分辨能定性就很实用)

U盘、USB无线网卡、USB蓝牙等都是小电流的,需要观察几至几十毫安的变化。

暂时我用万用表里0.01欧当取样电阻,用纸板做个,等看到合适的一定要买个USB电流表,那个纸板太寒酸了。
右边的玩具表就是0000显示的,10mA挡 才会9.999mA 显示。 这时才能分辨0.1mA(对应0.01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改程序,电流显示保留到小数点后三位,满量程为32.99V、9.999A。

U盘工作电流37mA:

分辨率1MA  太实用了,U 盘37mA 很好

网上分辨率再高的有不少,有的价格很贵超过万用表。实际测小电流没看到过评测,不确定。

楼主(2019-08-06):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改程序很好,
低于100mA能有0.0或0.00mA这就太实用了。1A以上差几毫安无所谓的。这方面我就 ...

您这两块表真不错。

网友:
您会自己搞真方便。USB电压电流表现在用的地方真多很实用。做起来要技术,普通用户用它可知道和解决许多事。
电流已改分辨率1mA真不错。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 有没有多的,买个给我

网友:
有这个套件出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会做更好,练手玩玩学习。
成本肯定大超商品, 可它能学习、把玩等等

有成品卖吗,要几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成品卖吗,要几块。谢谢!

这是楼主做的

我可搞不了这个, 问问楼主,他好像做了多块,他说也不贵。

网友A:
楼主1楼打样做了多块板子,
套件价格可以的话,比TB好(楼主的是自己编程,这样既能动手,又可自己修改参数,可玩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1楼打样做了多块板子,
套件价格可以的话,比TB好(楼主的是自己编程,这样既能动手,又可自己修改参 ...

板子倒是还有二十多块,其他元器件的备件不多了,都焊出来还要分2、3批采购元器件。
这玩意就是一时兴起做着玩的,设计时就没考虑成本问题,检流IC和屏幕都比较贵,占了成本的70%。做出来比某宝的某些成品都贵,还没外壳,好像没啥搞头。

网友:
够强大,ma级以下显示算是亮点,我进来看之前还在嘀咕,这个满大街都是,还有什么搞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倒是还有二十多块,其他元器件的备件不多了,都焊出来还要分2、3批采购元器件。
这玩意就是一时兴 ...

你是自己少量买起来,肯定比TB批量生产要贵不少。

你的优势就是自己能玩和学习。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

一分钱一分货,比淘宝上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