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焊维修电饭锅

楼主(2019-06-09):
  前几天我一个使用多年的电饭锅有接触不良现象,拆开修理时扭螺丝把已经霉烂的发热盘接线脚扭断了。以前碰到这种现象都不修了报废。
这次是自己的就想办法修一修,知道这个地方高温普通绞接很容易氧化松动脱离,温度高锡焊用不了。想到碰焊把导线与铁质的引脚直接熔焊起来可能行。想到就行动,自己从没实施过碰焊,认知的只是书本上的东西。
  找来两个1号旧电池砸开弄出碳芯做碰焊电极,测试了12V、16V、36V电压焊接,发现焊接头大需要的电压就高。用2.5铜线紧绕发热盘脚3匝,见个头蛮大的就直接上36V电压,脚接的2.5铜线直连变压器,只用单电极对着接头按去,电火光一闪1秒不到就焊好了接头。检查焊接还算牢固。

焊接的铜铁接头,灰黑的铁与红铜混熔了

下面是上锅前练手试焊
4平方与2.5平方焊接

16平方水下电缆焊接,看线也就10平方这样,是从旧37KW潜水泵电源线剪的。

网友A:
楼主的焊接技术厉害,俺们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焊接技术厉害,俺们见识了!

见笑了,头一回碰焊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以前也这样做过但是没成功

网友:
碳晶焊需要的是电流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个坏温控器的固定耳,用气焊焊上,几乎和原来一样,碰焊没试过

网友:
敢想,勤实验,技术活。

网友B:
      看看你的变压器,说说变压器参数。这个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变压器,说说变压器参数。这个很关键。

36V变压器是1000W,12V、16V是多绕组变压器,焊接电流短时也超过100A。导线每根半米长,用的小了电压低时电流不够,如果用了粗导线可能6V电压也能焊接。

网友:
历害了,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没看懂,看内容大概看懂了,也就是点焊呗?

差不多,点焊是碰焊的一种比较符合。

网友:
以前拔电池碳棒用钳子夹住电池帽一拧就拔出来了,不用砸电池,弄的到处都是黑面面。现在的电池估计也行,不过现在的电池帽子大,需要把四周先弄开,简单操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