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流圈的铁芯要有空气隙吗?

楼主(2019-06-09):
想用一个电源变压器改个扼流圈,铁芯是不是也像单端输出铁芯单向插要留空气隙啊?

网友A:
正常安装不留气隙

网友:
扼流圈随便垫薄薄一张纸就行。比如药盒子里面的说明书剪成小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安装不留气隙

真的吗?头回听说!

网友:
扼流圈中通过的是直流电,为了防止磁饱和,必须得设置气隙,理论上来说的话,这气隙的宽度很有讲究的。

网友:
顺插片片,必须有气隙的!

网友:
扼流圈因为有直流通过,必须留气隙,气隙宽度是d=NI*10^-5/16(mm)。N圈数   I通过电流(mA)

网友:
国外的阻流圈使用的是专用阻流圈铁芯,中心舌片短1-2mm,

网友:
      阻流圈一般都应该留有气隙,不过气隙大小很有讲究,依照滤波方式不同而不同,电感输入式滤波大于电容式输入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头回听说!

如果电流特别特别小,比如就 几个毫安,也可以不留气隙。

一般常规的都要留气隙,防止磁饱和。

网友:
海版说的很有道理,扼流圈一般情况需要留空气隙,电流很小无所谓,本人曾经做过一个缓冲器,滤波扼流圈直接用陂莫合金芯的变压器。

网友:
7楼的公式收藏了,以后能用上

网友:
如果5MA之内可以不用留空隙,常见的扼流圈必须留有空隙而且这空隙不是随便垫一张纸就了事的,根据你的电感量和电流大小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ma 5H的大概垫多厚?多谢多谢!!

如果是76X35铁芯空隙大约是0.3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