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432-3型三灯交流收音机修复

楼主(2019-06-09):
机器到手就这样!

网友:
为什么我就没有机会玩这些古董呀

楼主:
用红灯收音机的小扭去掉铝片用绿色塑料片镶嵌,机壳用三合板从新做的顶板和侧板!

楼主:
修完以后就这样了!

网友A:
这个海河432,最常见的问题是6U1帘栅极降压电阻变值。造成帘栅极电压低。变频增益低。收台声音小。此外中周里面内藏的再生线圈也可以折腾一下,调得好增加一点灵敏度和选择性。

网友A:
整流和强放使用6N2,应立即改用6N1。否则6N2整流那一半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海河432,最常见的问题是6U1帘栅极降压电阻变值。造成帘栅极电压低。变频增益低。收台声音小。此外中周 ...

不接室外天线能收一个台,接上天线晚上能收十个左右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和强放使用6N2,应立即改用6N1。否则6N2整流那一半短命。

能说说6n1和6n2的区别吗?我是菜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说6n1和6n2的区别吗?我是菜鸟!

6N1屏极耗散功率大,适合在简易收音机中做半边整流半边强放。6N2屏极耗散功率小很多。让童工去打铁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屏极耗散功率大,适合在简易收音机中做半边整流半边强放。6N2屏极耗散功率小很多。让童工去打铁合适吗 ...

直接换管子吗,用改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换管子吗,用改电路吗!?

管脚相同。插上就用。真心建议你找几本电子管收音机维修书看看。6N1和6N2管脚完全相同差不多是玩电子管的常识了。

网友B:
将6N1三极管整流解放出来,用晶体整流管整流。
将6G2改为6K4中放,解放出来的半个6N1做低放。找一个旧中周,取一个线圈及其谐振电容,构成6K4屏极负载。用阻容耦合到晶体检波二极管检波。这样同是三个管子,效果几乎接近标准外差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6N1三极管整流解放出来,用晶体整流管整流。
将6G2改为6K4中放,解放出来的半个6N1做低放。找一个旧中周 ...

与其这样改还不如用6A2变频,6U1中放、低放,二极管检波,6N1功放、整流,性能与五灯机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其这样改还不如用6A2变频,6U1中放、低放,二极管检波,6N1功放、整流,性能与五灯机相同。

白版的设计的确很好。但原管座是6G2的,是7脚,若改为6U1中放,需要扩大铁底上洞眼,6A2变频,原管座9脚,需要加垫片。这是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