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挑战这个两灯超外差机??

楼主(2019-06-09):
如图:

6u16p15

6u16p15

6u1+6p15 2灯机,威力接近 5灯。

网友:
⑥全机接线宜短捷。栅、屏极接线远离。 6U1三极组的栅极至C15简要用金属隔离线。C15在必要时也应加以屏蔽。高扼圈L4要与L1、L2、L3及IFT1间远离。C4应在近L4处接地。如果发生自激,可在6P15的栅极加一个100欧电阻(图1中R5),或降低6P15的帘栅压至100伏以下。如仍不能抑止自激,可在IFT1上并联一只50千欧~100千欧的电阻,即可消除。输出变压器T1的外壳和次级一端接地,可起屏蔽作用,减少感应。R1、R2和C5、C4应当分别焊在一起。R6、R7、C16和C8应在同一点接地。
    ⑦安装时先从电源整流部分开始,然后装接来复式中放、功率放大和二极管检波部分。这时可把较长的天线放在6P15管第一栅极。如果扬声器中有较小的广播声(在本地强力电台播音时),说明这部分已经装好。然后将6U1管的一部分线路接好。这时暂不调动中频变压器,用螺丝起了触接6U1管三极组的栅极,听听有无“嗡嗡”或“卡卡”的响声。如果有,就可按照调整一般超外差式机的方法,调整中频变压器和变频级的统调跟踪了。
    应当对意的是电源变压器如果是白绕的,要先用万用电表的交流50伏电压档量一下HE两点的电压是否符合6.3~6.5伏。收音机正常工作时,电路各点的电压应如图1电路中所标明的数值。
    ⑧6P15、6U1管可以采用二级品。使用旧6U1管时应注意它的内部有无连极现象。正常时如各极电压适当,以起子触动它的七极组第一和第三栅,都应有较大声响,用手轻弹管身不会出现杂声。
    ⑨6P15管跨导很高,对交流声比较敏感。接装好后,如果出现较大的交流声,可将输出变压器下接C12的一端改接到C11处。如仍不能克服,可将该管加以屏蔽。
    ⑩本机底板带电,外接天线与天线线圈之间的电容器C1应当使用云母绝缘介质的。电源插肖可用三相式的,使负极长期接在电源线的地线上,各调节旋钮的螺丝不露出表面,以保证使用安全。
    本机配用飞乐503型五时扬声器,具有一般五灯机的性能水平,优点是结构简单,成本经济,制作和调整都很容易,在河北省山区庞家堡使用,天线接用2米长的拖线,晚间可收到国内外电台节目二十余处,声音宏亮清楚。(何汝泠)

网友A:
新颖的来复超外差两管机

网友:
楼主的图详细制作说明见《无线电》1963年9期。

网友:
中周要抽头。有点麻烦。

如果谁要做,我建议他先做个6U1七极部分变频,三极部分音频电压放大。2AP16检波。6P15强放。1N4007半波整流的。再动脑筋把6P15的来复中放用进去。

网友:
坐等大神上作品。

网友:
把输入级改为变压器耦合就可以使用普通中周变压器,输出级中周变压器不抽头也可以,就是中放增益低一些。为了避免抽头曾经把6P15改为6K4。就是输出功率小很多。由于6P15互导很高电路容易自激,曾经见过一个国外类似电路在6P15阴极加一个中频扼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颖的来复超外差两管机

我说的就是这个电路,这个电路ECH81(相当于国产6U1)采用标准电路变频,其增益比七级部分变频高,少了一级低放,因此加了中频再生,以提高增益。EL95(相当于国产6P15)阴极扼流圈是防自激的,以不自激为准,但不需要调到与中频相等(理由自己想)。这个电路中周变压器输入输出级都要改造,更麻烦。

网友:
哈,6P15换成6F3,会不会更爽呢。

网友:
高手上吧,我来围观

网友:
零件有点多,不简单

网友:
来复式是物资短缺时代的产物,那时电子管很贵,占收音机成本很大一部分。现在电子管便宜,再搞来复式纯粹给自己找麻烦,减不了多少成本,调整时问题多多。

网友:
这架两灯机电路如图1。它利用两只国产小型管,完成一般超外差式机所具备的变频、一级中放和两级低放等功能作用。电路的工作情况是用6U1管七极部分担任变频,它的第一栅接成哈脱莱式振荡器,由第三栅输入高频信号。变频后的中频信号在第一中频变压器IFT1上取得,并经C7电容耦合到6P15管的第一栅作中频放大。6P15为宽频带放大输出五极管,跨导高(S=14.7毫安/伏),极间电容小,所以在这里用它兼作中频和低频放大,就是该管既放大465千赫的中频,也作音频功率放大。经过放大的中频信号经第二中频变压器IFT2耦合到晶体二极管D1进行检波,检波后的脉动电流,经C9、R9、C10组成的滤波器滤去中频成分后,在电位器R10上取得音频电压,通过C15的耦合,送回到6U1管的三极部分进行低频电压放大,再通过L4、C4进一步滤去残余的中频信号,经过耦合电容C6送回到6P15管的栅极作功率放大,然后经输出变压器T1,推动扬声器放音。
    作为中频和低频来复放大的6P15,屏回路中有两个串联负载,即中频变压器IFT2及输出变压器T1。该管放大的中频和音频信号是分别在这两个负载上取得。6P15管的内阻Ri约为100千欧,输出变压器初级的最佳匹配阻抗应为Ri/10。为了不致降低中频谐振回路(IFT2)的Q值,6P15的屏极是接在中频变压器IFT2初级的一个抽头K上。PK圈数约为PB圈数的1/2~1/3。输出变压器的初级接有较大电容C13,使中频信号得到旁路。这样B点对中频而言接近处于地电位,可以避免引起寄生反馈。
    在外差电路中用一个电子管作中放和近放来复式运用时,比较难解决的是中频信号与低频信号的分离问题。在这里检波后从负载R10上取得的低频信号电压不直接送回到6P15进行来复低放,而是通过一级低频电压放大的缓冲级。这使6P15管的鱼载(IFT2和检波级)与它的栅回路隔开。检波后信号先送到6U1管的三极组作低频放大,并经进一步滤波后,再耦合到6P15管的栅极上。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消除6P15屏、栅间的电气耦合,消除产生寄生反馈、自激和失真的可能,增加电路的工作稳定性。6P15管的棚偏压约为-2.3伏,由阴极电阻R7上取得。6U1管七极部分担任变顿时,它的第三栅为锐截止性质,所以不能加设自动增益控制。
    电源部分,本机采用单圈自耦电源变压器,线圈在H处抽头为6.3伏,1.5安,供两灯灯丝之用。高压乙电直接用市电220伏经两只牛导体二权管ДГ-Ц26作半波整流。电阻R12、R13及R14为保护二极管之用。为了消除调制交流声,电源进线两端加接一个耐压较高的纸质电容器C14。
    零件使用情况及制作中应当对意的事项如下:
    ①中频变压器用华北厂ZPO3-1型,IFT1拆去G、F组即可。IFT2次级P、B组可将原线圈拆下100圈,作出抽头K,然后重行绕上。
    ②高扼圈L4可用售品。自制则用5兆欧1/2瓦型炭膜电阻一只,用0.10(42号)漆包线在它上面乱绕400圈。
    ③输出变压器可以用配合6P1的输出变压器铁心(截面积12×12毫米)绕制,初级用0.10(42号)漆包线绕2500圈,次级用0,80(21号)漆包线绕50圈。
    ④电源变压器自绕用截面积为25×14毫米的硅钢片铁心,AH用0.15(38号)漆包线绕2150圈;HE用0.72(22号)漆包线绕80圈。
    ⑤电源整流器如不用半导体二极管,可用整流管6Z4接成半波整流,具体接法见图2。

网友B:
    这类来复电路,问题比较大的是中频放大,中放的增益比标准电路低不少,就是像小北京那样的四灯机,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灵敏度差。
    虽然省了管子,但是不要指望性能跟标准五灯机相比。

网友C:
我觉得此类机算不上真正的二管机,只不过是用晶体二极管代替了整流管和检波管,应归入四管机类别。
否则,如果用晶体三极管代替了6U1,岂不是算单管超外差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此类机算不上真正的二管机,只不过是用晶体二极管代替了整流管和检波管,应归入四管机类别。
否则, ...

猪哥,半导体的来复再生单管机。用一只3AG管,两只2AP管。按照您的说法应该是三管机。半导体的来复再生四管机。用一只3AG管,三只3AX管,两只2AP管。按照您的说法应该是六管机。红灯711和海燕D322。用一只2AP16检波。按照您的说法应该是七灯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猪哥,半导体的来复再生单管机。用一只3AG管,两只2AP管。按照您的说法应该是三管机。半导体的来复再生 ...

可能晶体二极管不算“一管”、电子管二极管算“一灯”??

网友:
印象中单灯机都在这里曾被“挑战”过了
我做过三灯的,和楼主介绍的类似

网友(2022-05-31):
引用 网友B:
这类来复电路,问题比较大的是中频放大,中放的增益比标准电路低不少,就是像小北京那样的四灯机,普遍 ...

6B8的屏极改用低频扼流圈,提高6B8屏极电压,相应也提高6B8帘栅极电压,是否可大幅度提高中放增益。烦请赐教。

网友E:
这是自差变频,利用6A2信号栅与帘栅和屏极做低放,能推动扬声器?这个自差变频的增益如何?去掉二极管检波损失的增益,全机增益:

变频25分贝+检波-20分贝+低放30分贝

全机增益35分贝。推不动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自差变频,利用6A2信号栅与帘栅和屏极做低放,能推动扬声器?这个自差变频的增益如何?去掉二极管检 ...

网友:
设计巧妙。向老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