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点亮程序

楼主(2019-06-09):
请高手帮我按图设计个简单程序,能显示(0123)就行,c语言和汇编都行,谢谢

网友A:
程序并不难写,用 PROTEUS 仿出来才是最蛋疼的。
这个 595 和 2003 的模型都有问题,需要自己修饰修饰:

a. 595 的模型 ST_CP,SH_CP 这两个脚名称和模型对不上,应该是 ST/CP,SH/CP 这样,否则 595 根本不出数;

b. 2003 的模型达林顿关断时,并不能使LED关断,类似于有漏电流,需要加上拉(我用的排阻)才行。

整体仿了仿 Proteus7.12 环境,效果如图,附带工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并不难写,用 PROTEUS 仿出来才是最蛋疼的。
这个 595 和 2003 的模型都有问题,需要自己修饰修饰:
...

你的有点复杂了。
给你一个我以前做的做参考吧。

原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并不难写,用 PROTEUS 仿出来才是最蛋疼的。
这个 595 和 2003 的模型都有问题,需要自己修饰修饰:
...

谢谢你帮助 1:595 的模型没问题 2:我的实际板上没有电阻(排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有点复杂了。
给你一个我以前做的做参考吧。

谢谢你 我不是制作时钟,我是想利用板子上的电路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帮助 1:595 的模型没问题 2:我的实际板上没有电阻(排阻)啊

实际板子上不用接排阻的,就按着原始图接线就行。

STC 可以直接烧入 HEX 文件然后运行

楼主:
原板自带的程序可以正常显示,但我按电路仿真且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板子上不用接排阻的,就按着原始图接线就行。

STC 可以直接烧入 HEX 文件然后运行

烧写了全部显示8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写了全部显示8字

这处理器的IO号都不一样啊,595你都用到P3了能工作就怪了。

需要重新编译的

楼主:
今天怎么不能发帖?

楼主:
t3486784401老师,我不懂C语言,麻烦你帮忙修改P1.0——P1.3程序就行,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t3486784401老师,我不懂C语言,麻烦你帮忙修改P1.0——P1.3程序就行,谢谢

你这要修改的哪只是 P1.0-P1.3,另外 595 的控制线、输出线都和 #1楼的接线不同。

新编译好的固件(对应#7楼接线):

新的图我也画出来了,和 #1楼每个引线位置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修改的哪只是 P1.0-P1.3,另外 595 的控制线、输出线都和 #1楼的接线不同。

新编译好的固件(对 ...

老师辛苦你了, 按你的仿真怎么不亮啊,是不是仿真软件版本的问题?

楼主:
确实是版本问题,现在仿真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辛苦你了, 按你的仿真怎么不亮啊,是不是仿真软件版本的问题?

这个固件对应着 #7楼的 PCB 连线,应该烧录入 STC 可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对应着 #7楼的 PCB 连线,应该烧录入 STC 可以点亮

再次感谢t3486784401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帮助谢谢,已经成功了
另外有个疑问,仿真电路跟实际电路还是有区别的是吧,这个仿真电路必须加排阻才能工作,但实际电路可以不用,这对于初学者来说有时容易产生误导和走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t3486784401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帮助谢谢,已经成功了

另外有个疑问,仿真电路跟实际电路还是 ...

恭喜入坑!

仿真的电路是和实际有出入,主要是零件模型并非完全等价。
例如 2003/2803 在 Proteus 下就容易出现漏电情况,
实际仿真需要知道套路,例如加排阻或者换成非门(NOT)

网友C:
没明白楼主的目的;
如果就是固定的显示“0123”;也不用单片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楼主的目的;
如果就是固定的显示“0123”;也不用单片机呀!

   这块板子是本坛友送的,目的是学习单片机,首先我要判断单片机是否好的才能利用和学习吧,所以需要个程序把它点亮能正常工作,我才能进行下一步学习。我现在学的是汇编语言对C语言不懂,慢慢来吧。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