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19-06-09):
谁有早期用变压器耦合的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姜老师您好,能给大体讲讲这个电路工作原理吗?谢谢

很简单的直放收音机

网友:
给你个够早期的

楼主:
姜老师您好,能给大体讲讲这个电路工作原理吗?谢谢

网友A:
把阻容耦合变成变压器耦合就可以,比如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阻容耦合变成变压器耦合就可以,比如这个电路。

谢谢于老师,怎么有中周PBFG标记?另外请教一下这变压器叫什么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于老师,怎么有中周PBFG标记?另外请教一下这变压器叫什么变压器?

不是中周是商品音频变压器也叫输入变压器或者叫低频级间变压器。它是有铁芯的。印有PBFG是指定义接线端不能接错了。与中周的接线定义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中周是商品音频变压器也叫输入变压器或者叫低频级间变压器。它是有铁芯的。印有PBFG是指定义接线端不 ...

好的,谢谢于老师,我还以为比阻容的好呢

网友:
好东西,收藏一下,以后可能用得上。

网友:
早期的电子管放大系数很低,价格昂贵,因此需要用升压变压器,随着电子管放大系数提高,价格降低,再用变压器就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