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液晶LCD-32CA50电视机,屏幕突然不亮,开机又亮

楼主(2019-06-09):
三洋液晶LCD-32CA50电视机,打开电源能正常收看,几分钟后屏幕无光但声音照常,此时重新开机又能正常收看,如此反复无常,请热心老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很大承担是背光灯管坏了,拉低了电压,拆开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测试一下灯管。然后再检修背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承担是背光灯管坏了,拉低了电压,拆开测一下就知道了

老式电视机倒是有维修基础,现在液晶电路还不是很清楚,能否请老师细说一二?在此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灯管。然后再检修背光电路。

请老师详细指点一下,在此拜谢 (修过老式电视机液晶电路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大多是背光灯管的供电电路有问题。重点检查灯管供电的高压变压器,和高压产生电路~

谢谢指点

网友:
换块灯管供电板就好了。

网友:
还是先看看高压板等有没有虚焊吧,尤其是发热件的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