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问题求助

楼主(2019-06-09):
网上搞了一台5.5寸小彩电,到手开机尾管蓝光一直闪,百度了下管子漏气报废,刚好手头有一个老标松下四寸管,管角定义都一样,但听别人说原机管子高压合适,换个小管子高压就大了有击碎显像管爆炸的可能,想求助论坛的各位高手大大们。有这个可能吗。谢谢

网友:
可以用,先对比一下新老显像管参数,管座型号,关键是各脚电压,按新的显像管参数把各脚电压调到相对应值,还要关注一下偏转线圈的阻抗,也要相应的调整。

网友:
只要极性电压接进就可以 如果差的太远需要改一下电路部分

网友:
完全可以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解答,就是怕万一炸了不敢试验

网友(2022-12-30):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解答,就是怕万一炸了不敢试验

除了电解电容会炸,别的基本都不会炸。不信你就砸坏的显像管试试。

网友:
本来5.5吋就够小的了,4吋更小了

网友:
放心试吧,不会爆炸,部分参数需要调整

网友:
没有爆炸一说,充其量也只是有可能打火,也可能啥事没有。小管代替大管,高压高画面会变小也许正合适。

网友:
显像管不会爆,它是真空的,具有内应力!

网友:
不会爆炸,最多就是打火拉弧

网友(2023-02-05):
亮度会高些,不利于显像管寿命。偏转线圈需要往后拉一些。

网友:
手里鼓捣过一个切颈的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