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电脑电源因为耳机线铰住风扇烧坏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9-06-09):
以前的电脑电源因为耳机线铰住风扇烧坏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芯片用的是WT7520+XY6112,电路图见

https://wenku.baidu.com/view/51996385d4d8d15abe234ea4

故障现象:辅助电源+5VSB正常,用PS-ON绿线接地启动,风扇动一下就没反映了。目测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2个振荡三极管13007都好的。7520这个芯片可以检测+3.3V、+5V、+12V三个输出欠压/过压保护,所以输出应该是有问题,怀疑有短路的地方。现在在查找中,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风扇基本都是12V供电的。检查12V整流电路的元器件,还有输入端300V的滤波电容~

风扇12V取自主电源+12V,7520检测到任意一路输出异常则关掉主电源电路。

网友B:
12伏整流管一臂短路

楼主:
经查是+5V双二极管烧穿所致,其参数为:

HBR20S45        华微电子        20A        45V        10ns

而电路图中用的是3040,IF=30A,长城用的是D83-004,也是30A。

按照这个电路的3个双二极管16F020、20S45、20S45        ,峰值耐受功率为12*16+5*20+3.3*20=358W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伏整流管一臂短路

我最先也是先拆下12V的二极管,是好的。后来又拆下3.3V,正常。因为5V的在中间被电感挡住了,很难拆,所以最后拆下来,两路均短路。

楼主:
不过也有新的发现,绿线PS/ON是短接启动、断开后电源也同时断开。

网友C:
还有种情况,有的电源不带负载不启动,也就是空载时,短接绿黑,风扇动一下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种情况,有的电源不带负载不启动,也就是空载时,短接绿黑,风扇动一下就保护了

说明这个电源工作点本身有问题,毕竟超压20%以上才会保护,如果空载超过太多,硬盘容易坏。

也可能是负载电阻烧掉了。

楼主:
搜到一个不错的资料

台式计算机ATX开关电源检修技巧

出处:忘情天书 发布于:2011-08-30 11:42:26 | 33714 次阅读
http://www.dzsc.com/data/2011-8-30/95769.html

楼主:
发现WT7520这个芯片很好,三路电压保护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05261bf90f76c660371abd.html

网友D:
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看看哪一路电容放电最快,正常情况 下电源保护,输出如果没有短路,电容中的电压会慢慢的降压,如果有短路了,会很快降低。还有,如果怀疑是末端的故障,不好判断哪个元件坏了,也可以用外接电源分别给5V、12V或其它路供电,看看没有发热利害的元件,八成就是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看看哪一路电容放电最快,正常情况 下电源保护,输出如果没有短路,电容中的电压会慢 ...

已查明是+5V整流二极管20S45损坏

网友E:
风扇一转就停,是典型的保护了,而且多数是整流管问题。不用拆管,直接电阻档测量各路输出对地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扇一转就停,是典型的保护了,而且多数是整流管问题。不用拆管,直接电阻档测量各路输出对地电阻就行。

确实如此,我对开关电源一窍不通,最先怀疑震荡三极管,测量正常,后来测量+12V二极管是好的,其余2路就没拆,一直搁置了半个月,摊在桌子上打算扔掉,后来查了文章,才明白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