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车松下锂电池包中的18650单节电池如何才能完好拆出来

楼主(2019-06-09):
就这种6个一组的电池包,电池每一级上都有6个小点的焊点,非常结实,我直接用钳子扯,把一个电池的负极都扯鼓了

怕过热损坏电池,不敢用烙铁往下焊,而且上面没焊锡,烙铁也没用吧?

网友A:
这种电池一般都是共用保护板的,拆卸要注意安全。拆成单节的可以从两节电池的中间部位剪断,不要在电池顶上弄断,这样不利于以后使用。最好是保持6个一组,每组保证留一个正负极线头,千万不能短路。以后做什么,或者现在出手都好处理。

楼主:
新人,不知应该发这边还是维修区,如发错请见谅

网友B:
那个好像是点焊工艺   老牛电子是专门搞这个的可以问一下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好像是点焊工艺   老牛电子是专门搞这个的可以问一下他

感谢,不过我不认识他,能请您帮我引见一下吗

楼主:
再补上两个细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一般都是共用保护板的,拆卸要注意安全。拆成单节的可以从两节电池的中间部位剪断,不要在电池顶上 ...

多谢,没错,是公用一块电路板,我留了4个包,想把一个包拆成单节18650给手电、风扇之类的电器使用,可是焊的太结实,正负极的金属片很难撕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一般都是共用保护板的,拆卸要注意安全。拆成单节的可以从两节电池的中间部位剪断,不要在电池顶上 ...

还要向您请教有一个问题,这拆下来的6个一组的电池包该如何充电呀,担心长时间不充电,过放报废了。我这只有单节18650的充电器和atx电源

网友C:
用6X4.2=25.2V的直流电源充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6X4.2=25.2V的直流电源充电就行了。

先行谢过,然后……这个……不会爆炸吗?

网友A:
恕我直言,单节充电最安全,充电时放安全的地方(出现问题时不会引燃其他东西),在充电器上接两根线出来,用小夹子夹牢就行,你电池两端不是有引出镍片吗?玩电池一定要小心,有次儿子在汽车电池厂弄两块新电池给我,用普通充电器充电,结果早上起来一看,电池涨得似一个装满水的热水袋,非常危险,厂里人说,起火是扑不灭的。吓得我还有几块都扔垃圾桶了。我在另外一个帖子说过,N年前用汽车蓄电瓶加干电池碳棒修补搪瓷脸盆,结果活生生把搪瓷脸盆烧个大洞。短路电流可以烧穿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单节充电最安全,充电时放安全的地方(出现问题时不会引燃其他东西),在充电器上接两根线出来, ...

是呀,剪短镍带的时候短路了一下,剪刀化了个豁。那6个电池一组的电池包里面应该还有一般的电量,我看了个文章说40%电量时候电池寿命的自然衰减最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先不拆也不充了

网友D:
还有没有拆的吗?弄一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没有拆的吗?弄一组玩玩

您是说6个一组的电池包?我在北京,快递不收吧?这个该卖多少钱啊……

楼主(2019-07-18):
引用 网友E:
提醒下锂电池半电保存比较好。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牛电子 你可以找他的店铺

多谢,已经明白拆解应该保留镍带啦

网友G:
好好的拆了干嘛,卖了买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好的拆了干嘛,卖了买新电池

哈哈,拆了我能用得上,卖得话还得吆喝讲价,多费劲啊

楼主(2019-09-28):
引用 网友H:
用电磨 先撕个大概 用电摩把焊点磨平

感谢,最后还是选择干脆留着点镍带当触点或者做别的功能用了

网友I:
保存单节正极的镍带,注意别碰到电池的其他金属部分了!否则短路起火的!我看你剩余的镍带留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保存单节正极的镍带,注意别碰到电池的其他金属部分了!否则短路起火的!我看你剩余的镍带留长了!

多谢,我这就把每个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题不大,不要慌。顺便问下楼主这个电池组,总体的是多大电压,多少ah容量?单个电池容量呢?我想搞个 ...

哈哈,太专业啦,我只有万用表,没有其他仪器,不会量容量啦,而且已经拆掉了,总体的也就不知道了。电池里原装的电路板之类到是都还在

网友:
直接用小电磨头,磨掉焊点就行了

网友K:
这么多电池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多电池啊    :

哈哈,一个助力车的松下电池包,电池当然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图像时桂林的。。。

没错,我去的时候桂林政府还没深度介入漓江游,竹筏漂了一天,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桂林国庆节去游玩,要是听自己做的矿石机,那感觉是多爽啊。

……国庆……让你感受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观景象

网友L:
用个2mm钻头 在点焊位置钻一下就可以 很轻松的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个2mm钻头 在点焊位置钻一下就可以 很轻松的就下来了

牛!这个办法好!